[求助帖]
请问欧兰斯761换tx16s控遇到油门没反应问题

楼主(2024-05-23):
换了tx16s开源控,经常换
电池
后,油门就没反应了,其他通道都正常,非要在控上删了那个model,重新建立一个,对频才行,实在太麻烦了。请问是油门锁的问题吗?原装控可以打上下解锁,tx16s就不行,请教有没有知道的大神解答一下

网友A(2024-08-16):
此问题应该是没办法解决,产家说V761协议只支持左手油门,左手油门的多协议控没任何问题,如果用右手油门的多协议控就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我试过多次了。玩右手控的模友控欧兰斯飞机估计只能PASS掉了。可惜。而且原厂控摇杆为集成电位器,无法改手。

网友B:
是不是可以设置个拨杆用于对频,换电池后,重新对频一下可以不?另外换成低功率模式是不是能好一点

网友C:
我的跟你一样的毛病,最近干脆不响应油门了,应该是彻底坏了

网友D(2024-11-24):
可能是油门行程低端刚好在临界点,有时候电调认为上电时油门没有在最低,不安全,就不对油门响应了。试试把油门最低点再往下调一点。

网友E:
还有一个,无论哪个微调,如果你调的幅度大于20%了就会这样,只有舵机有反应,电机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