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炮塔铣轴承

楼主(2024-05-24):
上次发帖有兄弟们说我的炮塔铣的面纹路很差,我打了表,内锥跳动0.005左右,但受力摆动要大一些,想着这玩意儿二十年了,今天拆了主轴看看需要换轴承不。拆开发现是好货啊,FAG的7207p4级轴承一对,还有个日本的6206轴承。有点犹豫是不是要换了,毕竟拆轴承是破坏性的,只要拆了这轴承肯定就没以前好了。

楼主:
之前抖音问了好几个说是炮塔铣用p5足够,我昨天还买了哈轴p5一对,今天刚拆下来发现是p4,马上联系卖家不发货了。还在犹豫买哪种轴承换,或者是不换,感觉主轴套筒的盖帽有点滑丝,可能没压紧也有关系。

楼主:
淘宝问了各种轴承,价格太多种,哈轴p4要200多,fag没有官方旗舰店,差价大,有200多也有300多的,感觉不太靠谱。nsk旗舰店一对1200多,简直吓人,别的店200多到300多不等,又不太靠谱。

网友A:
家用汽车,开到报废,又有几人大修发动机,变速箱,又有几人换过车轮承轴承的?,这些机械运行时间能有小轿车时间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家用汽车,开到报废,又有几人大修发动机,变速箱,又有几人换过车轮承轴承的?,这些机械运行时间能有小轿 ...

汽车对精度要求没这么高吧。毕竟这也是二十年的设备了。不过看了一阵很难买到正品。暂时先装回去看看。

网友B:
彻底清洗干净,上新的润滑脂,上好螺母(查手册力矩或直接别动原螺母)。

P4轴承你没专门渠道,95%的概率买到假的。国产300一个以下的,进口700一个以下的就呵呵呵了

网友:
6206倒是200左右可以买个P5的换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清洗干净,上新的润滑脂,上好螺母(查手册力矩或直接别动原螺母)。

P4轴承你没专门渠道,95%的概 ...

还好你提醒这个问题,我查了7207的预紧力矩是9800牛,这个数值有点大,而我拆6206的时候发现可能是组装有点松,或者时间长了隔套或者轴承有磨损,很轻易就卸下来了,估计有这个原因导致主轴不受力,我想了下先按这个力矩安装,不行就买无锡二轴的p4级换,国产三大轴承好像有点拉胯,牌子大,质量未必好假货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彻底清洗干净,上新的润滑脂,上好螺母(查手册力矩或直接别动原螺母)。

P4轴承你没专门渠道,95%的概 ...

精密轴承这玩意儿,的确很难买到正品,尤其进口的价格太高,暴利会吸引太多人以次充好,包括国产哈瓦洛三大品牌也是一样,所以我比较中意国产二线品牌,价格实惠,假货肯定也少。抖音里面有个代理商,这种公开发视频的相对作假可能性比淘宝这些低很多,毕竟公司和同行也很容易刷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好你提醒这个问题,我查了7207的预紧力矩是9800牛,这个数值有点大,而我拆6206的时候发现可能是组装有 ...

网友:
我的直接拆了,路边换两斜柱轴承,30207E也就是现在的p5,这东西强度不够是在主轴上直径太小了

网友C:
还有,轴承精度等级以前叫,CDE,也就是现在的p2.p4.p5.他们除了真圆度不一样之外,其他没有哪个地方不一样的。还有轴承是选出来的,首先外壳,内圈,滚子,真圆度都够P2标准的那就是P2,如果真圆不够,那就是P4,当P4选完了剩下的就是P5,后面的就不在打标记了。好那在说第二个问题,你的主轴和箱体能到得了这真圆吗?如果到不了这真圆那等级就和普通轴承一样的。
还有本来铣床的国家机械工业部的标准是,花5,重复定位0.02到这普通铣床就能出厂了。

网友:
别的不知道,只知道现在网上那些所谓进口的,什么日本的德国的绝大部分都是假的,没有靠谱的渠道,还真是不如不换

网友D:
其实也不必这么究结,本来精度就不太好,换新轴承也不会差到哪里,大概率只会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必这么究结,本来精度就不太好,换新轴承也不会差到哪里,大概率只会好。

不是纠结精度不好,主要是铣出来的面质量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也不必这么究结,本来精度就不太好,换新轴承也不会差到哪里,大概率只会好。

精度不好的原因可能不是轴承,拆下来看了轴承没有明显损伤,毕竟原装是p4级进口轴承,一对起码1200以上,换个差的可能不一定有这个好,我已经买了进口润滑脂,到货就把这个装上试试看,不知道原来是不是有松动导致预紧不足。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还有,轴承精度等级以前叫,CDE,也就是现在的p2.p4.p5.他们除了真圆度不一样之外,其他没有哪个地方不一样 ...

看轴承参数挺有意思,越看越疑惑
精密轴承标出了内外圈误差,显然不合适按这参数再订制轴和轴套。外圈的松配合也会误差。
总体感觉,胡乱搞对轴承,跳动1,2个丝,想要提高到1丝内,难度很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E:
看轴承参数挺有意思,越看越疑惑
精密轴承标出了内外圈误差,显然不合适按这参数再订制轴和轴套。外圈的 ...

所以说轴承做的主轴,不管你主轴箱体加工在怎么好也只能在0.004,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轴承内外圈6个面的组合还有滚子的组合,和保持架的组合,这么多面能保证在这数也不错了。但是想要在高的真圆度,就只能轴瓦了,也就是动压,静压这类型的东西了,这类型的组合实际上就两个部件组合,所以很容易做到0.002甚至好一点的钳工可以配到小过0.001的,不过要配研。但是这类型的主轴要想保证精度必须要保证温度,如果油温高了那精度就会改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所以说轴承做的主轴,不管你主轴箱体加工在怎么好也只能在0.004,为什么这么说,首先轴承内外圈6个面的组 ...

静压也有先天不足,而且看起来很多cnc老实的用轴承,可能还有另一个解释,或许主轴精度不在这个地方
比如,实际上铣刀的工作是,切一堆的小弧面,看起来像平面,这样一来表面凹凸就有一个丝了。
因为主轴不停旋转重复,相当于有自己校正功能?

网友:
别说P4了,就深沟球C3等级的网上也99%是假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