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个刮刀磨刀机

楼主(2024-05-27):
搞了个刮刀专用磨刀机,修刃方便了刀痕也好看很多

网友A:
为啥要减速呢?砂轮转速是多少?

网友B:
磨成什么角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减速呢?砂轮转速是多少?

因为是修刃的,不需要太快只有175转。同水冷磨刀机一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磨成什么角度?

角度这个东西不太固定,刮刀长短工作台高低都有影响。怎么舒服怎么磨

楼主:
1500目的磨片还行,继续试试2000和3000的

网友:
用的金刚砂轮?磨完还需要修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1500目的磨片还行,继续试试2000和3000的

1500好像不太好买了,淘宝看到普通的金刚砂砂轮都是几百目。

楼主:
引用 网友A:
1500好像不太好买了,淘宝看到普通的金刚砂砂轮都是几百目。

用这种,不贵。就是需要做个磨盘靠着磨片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是修刃的,不需要太快只有175转。同水冷磨刀机一个意思

这么低转速,好像用不到这么大电机和减速器吧?淘宝买个几十瓦拆机减速电机应该够对付了

网友:
想干事得把刀磨好

网友B:
谢谢楼上,看到了刀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转速,好像用不到这么大电机和减速器吧?淘宝买个几十瓦拆机减速电机应该够对付了

最开始就是用的小减速电机,不行没啥力才用的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低转速,好像用不到这么大电机和减速器吧?淘宝买个几十瓦拆机减速电机应该够对付了

用的这个也是因为这个电机和减速机都是闲置吃灰的,所以给他利用起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谢谢楼上,看到了刀头。

圆的,和指甲一样,不然你会刮一道道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圆的,和指甲一样,不然你会刮一道道的

这图片不错,我磨的刀角度太小了,接近垂直,怪不得普通刀片不耐用,刀花光洁度也不够好。

网友D(2024-10-15):
引用 楼主:
用这种,不贵。就是需要做个磨盘靠着磨片

能给做个磨盘下面的法兰盘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能给做个磨盘下面的法兰盘吗?
淘宝有现成卖

网友D:
搜索关键词?或者链接能分享下吗?多谢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