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坛友这个谐波减速器作A轴是否可以?

楼主(2024-05-27):
网上买了两个谐波减速器,可惜电机没有驱动,又从朋友处花了200元买了2套松下A5,请教各位:这个谐波减速做A轴是否可行,100W会不会功率不够?

电机准备用这套电机替换,都是100W

网友A:
看用途,干小直径木雕肯定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用途,干小直径木雕肯定没问题

多谢多谢,做好了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