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10尾无刷电机金鱼尾

楼主(2024-05-27):
某宝买的K110尾无刷电机升级套件,装上K110后会有金鱼尾的状况,调了陀螺仪感度,没有甚么差别,换回原厂有刷电机尾巴又锁得好好的,排除其它干涉问题,就是尾无刷电机跟电调问题,不知如何解决?

网友A:
此机的功能就是给新手悬停用的K110的原装空心杯锁尾就很棒没必要改了,如果他的锁尾已经满足不了你的技术,那说明你要升级的你装备了,SMT都适合你,S1,M1,T15,S2,M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此机的功能就是给新手悬停用的K110的原装空心杯锁尾就很棒没必要改了,如果他的锁尾已经满足不了你的技术, ...

感谢回复,我都是在室内飞,M1我有,2S动力还是太暴力,K110室内飞刚刚好,不会太暴力。

网友:
试试换大尺寸/多桨叶的尾桨。

不建议在任何改装件上折腾K110,室内飞更不用改尾无刷。太贵,投入产出不成正比。情怀除外。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我都是在室内飞,M1我有,2S动力还是太暴力,K110室内飞刚刚好,不会太暴力。

换QH40mm螺旋桨试试。淘宝搜mobltie7螺旋桨

网友:
金鱼尾一般都是由于动力太大导致的,减少输出功率就可以解决

网友(2024-08-19):
你有改其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