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固定翼向一边偏

楼主(2024-05-27):
双发电动84cm手抛机固定翼用fbwa 模式飞,手动模式飞,都向左偏,是不是太重了?整机重750克

网友:
具体怎么个偏法?可能的原因是机翼变形了,或者左右双发的电机安装没有对称,或者你电机转向及装桨不对。一项一项排查

网友A:
突然发现用户名恢复正常了,不知道头像什么时候恢复正常?

网友:
真男人都玩单发手动

网友:
上个视频才能诊断啊

网友:
重心向右来点

网友:
750克肯定重了。
并且,飞机的基础调试需要在不开动力、无飞控的情况下完成,任加一项都是变数。
无动力无飞控,手抛基本不偏航,再检查动力是不是对称、同步。

网友:
引用 网友A:
突然发现用户名恢复正常了,不知道头像什么时候恢复正常?

没有正常,只有回复跟帖的时候才能看到用户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