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pliot直升机通道分配

楼主(2024-05-28):
如题穹人h743刷了的4.4版直升机固件,电调插在了pwm8上,遥控器用直升机模式,通道应该怎么分配,需要在控上把3通道设置成螺距,8通道设置成油门吗?原本的6通道(螺距通道)需要改吗

网友:
理论上遥控器要关掉所有混控,在飞控地面站上校准遥控器通道范围。然后按照飞控要求把电子设备连接到相应pwm口。

网友A(2024-08-08):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解决了吗,我也被同样的问题困扰

卡住了,寄

网友:
引用 楼主:
卡住了,寄

大哥你解决了嘛,能分享一下嘛

网友(2024-09-10):
遥控器用四轴模式就可以,这个不需要混控,有需要有偿远程的话可以找我

网友:
遥控器的3通道要映射到飞控的8通道,遥控器的6通道要映射到飞控的3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