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不解锁,通电电机一直报警

楼主(2024-05-28):
一直不懂飞控设置调参,淘了一个最简单的古董傻瓜QQ飞控,想装个简单四轴给孩子熟悉熟悉,按照教程设置好了但是无论怎样都不解锁,通电后电机一直报警,折磨人啊,实在没辙了,特发帖求助各位大佬,富斯i6的控,对好频四个电调也逐一做了油门校准,唉,真打击人呀头都搞大了

楼主:
传不了视频吗

网友A:
报警原因很多,只能通过教程一步一步查找。
但这种老飞控能找到的资料不多。

网友B:
买个新飞控呗,现在AIO便宜的不要不要的。特别是国产AT3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飞控呗,现在AIO便宜的不要不要的。特别是国产AT32

是的,飞控太老了,就是有点不甘心啊,最傻瓜似的操作都搞不定啊,原本昨天成功解锁了的,感觉不太稳就把四个电调逐个校准了油门再装上就一直电机报警无法解锁,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原因很多,只能通过教程一步一步查找。
但这种老飞控能找到的资料不多。

是的,只能是慢慢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报警原因很多,只能通过教程一步一步查找。
但这种老飞控能找到的资料不多。

是的,还是没玩过飞控经验不足吧,接线都按教程一步一步来的,还是得多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新飞控呗,现在AIO便宜的不要不要的。特别是国产AT32

那个也有,买的一个二寸小圈圈,好像是海科f411带35A的电调,只是对飞控一点都不懂,看着调参教程一脸懵,平时接触电脑少,事物繁杂很难潜下心来研究,放在一边还没动,心想这种最简单的飞控应该不难吧看教程都很容易的。唉到底是人到中年力不从心了,也难怪华为想法裁撤35以上程序员了,扯远了,确实感觉自己学习能力不在线了,这才过40啊,中年危机来势凶猛

网友C:
单个大概一秒一声的一般都是没信号,,如果一秒两声嘀嘀,是飞控输出超过了电调的最小油门值报警。有可能形成校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个大概一秒一声的一般都是没信号,,如果一秒两声嘀嘀,是飞控输出超过了电调的最小油门值报警。有可能形 ...

谢谢大佬赐教,回头我再试试吧

网友D:
校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校准遥控器

还是没搞懂,应该是遥控器没校准,应该怎么操作啊,折腾一天了问淘宝也没人搭理,飞控太老了没什么人卖了,通电电机就快速的滴滴滴

楼主:
【【孤帆远影-刘】更新啦,赶紧来围观吧!-哔哩哔哩】 https://b23.tv/ChgMsjP

楼主:
论坛能直接发视频就方便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那个也有,买的一个二寸小圈圈,好像是海科f411带35A的电调,只是对飞控一点都不懂,看着调参教程一脸懵 ...

我也是过了35才开始飞穿越机,自组也要走一些弯路,找找身边的模友,都能给你很大的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过了35才开始飞穿越机,自组也要走一些弯路,找找身边的模友,都能给你很大的帮助。

实在不行就摇人,好在身边几个模友都转投穿越机了

网友:
看看有帮助没

网友:
先校准遥控器,再校准电调

网友:
油门位置不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