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有没有了解空压机或真空机的

楼主(2024-05-29):
几年前买了个真空机头做真空机用,最近有空压机的需求,看这个机头跟空压机从外观上不能说很像,只能说是一模一样,所以买了个气罐,打算改成真空/空压两用机,但是改完了才发现,这个机头用作空压时,压力只能打到2-3bar左右就会被憋停,没错,是被憋停了,我看了下电机功率,跟普通空压机差不多是550w的,想不明白,为什么真空机时电机能一直抽,即使抽到表不动了也不至于被憋停,但是空压就会。开始以为是活塞的进出气阀构造可能不一样,但是拆开来看,其实没多大区别,这我就实在是想不明白了,这两者究竟差别在什么地方?功率一样,结构相仿,但为什么这个机头才抽了一点儿就能憋停?
这是改完后的样子,通过阀门切换真空/空压状态。

这个机头看着跟空压机的机头是一样的

功率550w

活塞盖,从气室看

打开气室盖

活塞

活塞盖里面。

网友A:
楼主是用阀门手动切换进出气方向?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研究一下气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压力保护或者止逆装置?

网友B:
把皮碗换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用阀门手动切换进出气方向?按理说应该是可以的,研究一下气路里面有没有什么压力保护或者止逆装置?

原来的所有阀都让我给弄掉了,重新规划了气路,其实这个问题跟气路没有关系,我直接用手堵机头出气孔就能轻易把电机堵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皮碗换个方向。

看了你的回复,我醍醐灌顶,立马跑去拆机,拆了一半拆不动,翻了下网上视频,发现别人的空压机皮碗也都是朝上的,继不继续拆我就迷茫了

网友:
楼主好问题,我多年前做了同样的事,一直迷惑,期朌答案。

网友C:
楼主的照片对我有启发,我怀疑是舌簧阀片的安装方向影响压气和抽气压力,但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照片对我有启发,我怀疑是舌簧阀片的安装方向影响压气和抽气压力,但不确定。

我也这么怀疑过,但是仔细研究一下气路就能发现,现在的这个簧片安装方向,只是让机头两边一进气一出气,如果让簧片反向安 装,得到的也只是进气口变成出气口,出气口变成进气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