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佬直鸡润滑油脂该如何选用

楼主(2024-05-30):
论坛里好冷清,不复当年人声鼎沸的景象了,开个贴,请教下各位大佬关于直鸡上润滑油脂该如何选择使用:

1 大齿盘跟电机齿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2 反转齿轮和尾伞齿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3 舵机齿轮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4 大桨夹推力轴承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5 主轴的单向轴承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6 其它滚珠轴承用什么类型的润滑油?
7 主轴和尾轴上要不要也用润滑油?

目前,我是推力轴承和单向轴承都用亚拓套机里送的那一小管,隔段时间拆开了加点进去,其它地方就没上过油。但前一段发现伞齿磨损很厉害,侧板上有很多红色粉末,而且升降舵机也有个点略有卡顿,就想请教下各位大佬,多谢。

网友:
那是亚拓设计问题,伞齿座强度不够,改皮传或者换金属座子

网友:
我用各种单车油代替了,便宜大碗。大齿和伞齿可以用干性铁氟龙链条油,不要用湿性的,粘了灰尘磨损更快。滚珠轴承用的陶瓷性链条油,耐久应该好点,不炸的飞个几年应该没事。推力轴承和单向用锂基润滑脂。舵机齿轮用锂基润滑脂和陶瓷性链条油混合的,应该能挂在齿轮上,也不至于太浓增加阻力,不过我也不知道科不科学。。。主轴尾轴用了一丁点链条油,主要为了防锈

网友:
1/2液态蜡或者drylub(合利行买的很贵的那款)
3克鲁勃52
4雷虎止推轴承油
5克鲁勃52
6杂牌液体油或天蝎星高速轴承油
7平时喷液体蜡,保养时候用杂牌液体油

楼主:
感谢各位大佬,感觉网上各种锂基、二硫化钼、聚四氟乙烯……眼花缭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了,哈哈。
那就随便搞款试试就好了

网友:
单向轴承油最好用一直用同一种,如果要更换,要拆出来把之前的油脂清理干净。两种不同类型的油脂混合效果可能会打折扣。

开放式的齿轮一般不加油,粘灰后会加速磨损。(或者用那种干性润滑脂,没用过不知好坏)

像亚拓那种1:1的对传齿,如果拆出来维护,最高做下标记,不然装回去后又得重新磨合。

网友:
还是有些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