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分度头

楼主(2024-05-30):
网上查了一下,鹰牌分度头,做工很好刻线细并清晰,虽然是个旧的,感觉很不错,同时一起买的尾顶,

楼主:
我这个应该是6寸的,中心高125,卡盘是160

楼主:
一直想买个分度头,这回是原了我这个愿望

楼主:
7032的托板长是720的,勉强能装上,可长度还是很小,所以奉劝大家尽量买托板长一些铣床,不然附件装不上,托板长度还是大一点,留有余量的好

网友A:
像是台湾厂商的分度头造型。

网友B:
让我来猜一下价格,500或6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像是台湾厂商的分度头造型。

台湾品牌,可能是国内生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让我来猜一下价格,500或600?

价格就不说了,邮费就花了我9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度头有一个,学习。

还不会用

网友D:
卡盘当夹头, 感觉卡盘没有er夹得紧, 用过卡盘夹丝锥是打滑,我那全新二手卡盘也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卡盘当夹头, 感觉卡盘没有er夹得紧, 用过卡盘夹丝锥是打滑,我那全新二手卡盘也烂点。

我倒是没试过夹丝锥,不知道能不能用,但是普通夹铣刀没啥问题,没有打滑过,可能丝锥扭力比较大吧。这种卡盘用在铣床上很方便,不用频繁的更换铣夹头,最小可夹2毫米的铣刀,抓来就用,能节省很多时间。er夹头就麻烦多了。

网友E:
我买了个烟台的,带运费300,后面单独有买了个尾座带运费180,一共将近500.就是台面台短了。装上去空间台紧凑。也是7032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买了个烟台的,带运费300,后面单独有买了个尾座带运费180,一共将近500.就是台面台短了。装上去空间台紧 ...

咱俩花的差不多,我是在一家配的尾座,7032的托板也不短,但是装上去还是显不够长,我把卡盘拆下来了,用的时候用顶尖能多出点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