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陀螺尾舵机极限行程

楼主(2024-06-02):
这个MB陀螺仪是4.2版本的,尾舵机舵机臂也是在中位装上的,为什么右边行程还差一截就就不动了到不了位右边也没有啥干啥或者警报,左边的就可以,导致两边角度不一样,我之前5.2版本就没有这种情况,这个是啥问题,实在是想不通,难道陀螺仪是坏的,但陀螺仪是全新的

这个是在中位装的舵机臂

舵机臂是是水平的

还差一截就动不了,没干涉,也没警报,遥控器没问题,摇杆已经打到底

这个是右边的灯

左边就没问题

左边亮的灯

楼主:
左右角度差好多

网友A:
没必要纠结!
飞起来看!

网友B:
机械位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位极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必要纠结!
飞起来看!

这样差好多,不敢飞,毕竟不是小鸡

网友:
本身尾桨就要中立点向左一点,有就3°左右保持尾巴不向右偏,另外图中往左那个行程太大了,实际飞行中不可能这么大螺距,都打尾管了。

楼主:
封贴,问题已找到

网友C(2024-07-28):
引用 楼主:
封贴,问题已找到

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2025-03-17):
老铁、我这边是700X的飞机,然后使用MB陀螺仪 。按照正常调试,但是发现几点问题:1、调试完成后左右的副翼行程不一致 2、升降的前后行程也不一致 3,循环螺距设置6 我的斜盘舵机在满舵量的时候会干涉到,导致舵机臂触碰主轴座外面的铝合金加强块。

网友:
引用 网友D:
老铁、我这边是700X的飞机,然后使用MB陀螺仪 。按照正常调试,但是发现几点问题:1、调试完成后左右的副翼 ...

L项的十字盘运动极限你调整了么?升降、副翼分别打到极限,然后有尾舵摇杆调整极限大小

网友:
引用 楼主:
封贴,问题已找到

有问题到论坛问大家,解决了也不给大家一个回馈,难道是保密?

网友E:
有的模友出问题就到论坛问,大家很积极地帮他分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可是呢,等他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反馈模友了,不会告诉大家最终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的。这种人太恶心了,就是垃圾模友,你有问题就问别人,问题解决了也不和大家分享一下,看多了这种人,现在有人问问题,哪怕我知道答案也不想说话。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的模友出问题就到论坛问,大家很积极地帮他分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可是呢,等他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反馈模 ...

这种都是最基本的ABC问题,你这种老司机不用问也知道了吧,这是陀螺仪设置中最基本的问题,要是楼主问的ESKY的陀螺仪那就要公开一下了
我昨天飞碰到了一个非常奇葩的现象,就是有两个星期没飞了尾舵机自动修正竟然反向了,回头一看才知道是遥控gyro那根摇杆没在初始位置上造成了,飞起来尾巴狂转幸好没炸鸡,毕竟这可是即将进入文物馆的有副翼450,最后匆忙爽飞了一个电,有副翼各种翻滚

之所以回帖,是因为这套ESKY遥控器+陀螺仪在调节尾舵限位方面表现非常突出,本来这套发射机+陀螺仪系统就是VBCT的始祖,所有陀螺仪的数据有发射机直接调节,非常方便

网友:
虽然我有将近10台亚拓470、兔子380和一堆6S电池,但我更喜欢飞这个3S的有副翼450,这台是常备在后备箱的机子,昨天NX4发动机刚调好但升降舵机却不巧坏掉了,抖舵或者主动打舵没反应但自动修正又是正常的,一头雾水,外出一次不容易,NX4果断收兵,飞有副翼45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模友出问题就到论坛问,大家很积极地帮他分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可是呢,等他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反馈模 ...

你在狗叫什么,我好久没上论坛没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的模友出问题就到论坛问,大家很积极地帮他分析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可是呢,等他的问题解决了,就不反馈模 ...

自己是啥人,看谁都是啥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什么原因啊?

灯的版本搞错了,选项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是啥人,看谁都是啥人

所有的垃圾人到最后强挽颜面的时候都会说这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