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老款蝎子电机50-55,KV550

楼主(2024-07-28):
各位前辈,小弟求助。老款蝎子
电机
型号50-55,KV550,可以用几S的
电池
和桨啊!
各位前辈有没有这款电机的数据啊!

网友A:
6 S 14x6

楼主(2024-08-29):
引用 网友A:
6 S 14x6
最大能用到16的桨吗

网友A(2024-12-02):
不可以,電流會過大.最多用到 14X7 .

网友B:
电压要和尺寸综合起来考虑。要用16寸桨那你电压就不能是6S了。楼上已经给了你上限:6S对应14寸,那16寸对应肯定不能是6S。是多少其实可以试。电机许用极限的本质是温度,漆包线烧毁或磁钢失磁的原因都是温度过高。所以,只要能维持电机正常工作时温度不是太高就可以。根据这个原则试几S配几寸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