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船模区高手请教这问题!

楼主(2024-07-29):
沉寂了好多年,偶然翻出一台无刷O艇,今天试了一电感觉飘得很呀,而且和很久以前刚买回来的时候对比,转向明显不足,求高手答疑解惑,会不会是因为压浪板变形或水刀角度,还是新上的电池重量不对要重新做配重调整?感谢!

网友A:
很久以前的船翻出来,你觉得下水飘是么?你这条O用的是什么传动?是硬轴还是软轴?如果是软轴那可能是时间放久了固定螺丝松动了,导致轴系的入水角度有改变所以飘了!你说的转向不足是一边转向不足还是两边都转向不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的船翻出来,你觉得下水飘是么?你这条O用的是什么传动?是硬轴还是软轴?如果是软轴那可能是时间 ...

硬轴,船长65cm,出轴6cm,29mm半浸,无刷4S压浪板0度,水刀30度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久以前的船翻出来,你觉得下水飘是么?你这条O用的是什么传动?是硬轴还是软轴?如果是软轴那可能是时间 ...

左右转向都明显不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左右转向都明显不足

你说的左右转向都明显不足,那你好久梅玩了那接收和控是不是忘记了设置了?一般转向不足要么是久了舵机坏了或者老化了特别是那种塑料齿的舵机,如果你换了个舵机还是这样那我觉得是控的舵量设置问题,一般控默认是100%有可能你之前是设置的60-70%久了忘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左右转向都明显不足,那你好久梅玩了那接收和控是不是忘记了设置了?一般转向不足要么是久了舵机坏 ...

遥控舵机设置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遥控舵机设置正常

如果确定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那就船一个长一点的舵最简单粗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别的地方都没有问题,那就船一个长一点的舵最简单粗暴

好滴 回头试试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