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0X皇者归来

楼主(2024-07-30):
本来以为论坛要关闭了,没想到复活了,赶紧发个帖子压压惊

130X也搞了五六年了,时间飞逝啊,也正是经过时间的沉淀,机子各个部件终于搞顺了,现在城市最后一块绿地飞场被禁飞了,玩了差不多两年油机又被打回原形玩蚊子机了

【3D打印机架 130X原装马达版本完整试飞-迷你轴传3D直升机】

楼主:
【3D打印机架 130X直驱马达版本完整试飞-迷你轴传3D直升机】

网友A:
130X直驱马达版本用的什么主板和尾舵机?

网友:
经典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30X直驱马达版本用的什么主板和尾舵机?

原装主板,还有批发价11元的小F3P用的两克舵机,和K120原装舵机混用完全一样,但明显炸不坏,而且3D还非常精准,我请我师傅飞过我用这个舵机改装的K120自旋翻非常定点,我现在主力飞机也是装了这个舵机的K120机架+K124的四桨旋翼头,不过130X搞出来了,现在就差十字盘舵机不行了,用D03013力度太小翻滚都走位了,我又定了10个蓝剑的5.2克金属舵机,等到货测试

楼主:
还有两个问题有待解决:
1.用更有力的蓝剑D0510金属舵机,现在的D03013力度只有0.65KG,换舵机后力度大一倍多,重量多了几克
2. 用外置定速电调,目前是用地平线130X的原装主板的内置电调,虽然也够用,但不定速感觉还是只能简单翻几下,飞直升机还是得要定速电调,现在没有合适的选择手上有那种10A的1S定速电调,不知道2S能否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装主板,还有批发价11元的小F3P用的两克舵机,和K120原装舵机混用完全一样,但明显炸不坏,而且3D还非 ...

朋友,您那里还有k120出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您那里还有k120出吗?谢谢。

我只有全新的空机散件,没有原装主板,但有全新的K120原装电调和K110的全新主板,不死舵机,尾巴部分只备了两三套,其他东西都有几十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只有全新的空机散件,没有原装主板,但有全新的K120原装电调和K110的全新主板,不死舵机,尾巴部分只备 ...

散件就行,主要有机架,电机,旋翼头部分和主桨就行,其他的部分有了更好,能出我一套吗?大概多少钱能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散件就行,主要有机架,电机,旋翼头部分和主桨就行,其他的部分有了更好,能出我一套吗?大概多少钱能出 ...

东西太多,都是七零八落的藏着,不好找了,主要是马达和主桨不好找,以前就光卖过旋翼头,200一套,你还是在某鱼收一个二手的合适,300左右应该能收到全套的,这机子其实也算是神机来着,当初是因为电池不给力,舵机不给力,主板不给力,原装马达也一般,马达我是用非常好的AEO 1106 KV8000的马达,AEO最后一批货了我都忘了有几个,我就用了两个,我小无刷马达有上万个,要找出来实在不好找,我现在激活的机型是130X,东西大概都能找齐就是主板焊接实在是头疼,我焊接能力非常差,伟力东西只是自己搞着玩,主要是K110的主板非常不靠谱,我搞了几个全新的没用几下就莫名奇怪的坏了,这让我没啥兴趣搞了,反而那三台K120主板飞了N个起落炸过N次都没坏过。

实在是没啥精力搞了,现在某鱼卖个东西都提心吊胆的实在是扫兴,我也不差这个钱,等退休了再搞,现在就搞自己玩 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东西太多,都是七零八落的藏着,不好找了,主要是马达和主桨不好找,以前就光卖过旋翼头,200一套,你还 ...

K120换了不死舵机和主马达,是一款非常好的练习机子,手感非常棒,后来都被双无刷带偏了,航模消费几何级升级,其实不死舵机才11块成本,不知道为什么厂家做不到,原舵机实在是波波脆一炸就扫齿轮,我是开发一款室内F3P固定翼才定了一批2克舵机,没想到跟K120舵机反应速度各方面完全一样的但就是炸不坏,就是这批舵机都是地平线1.0插头的需要转换,另外AEO的1106马达实在太棒了用在K120上,这些马达好像成本都在30多左右,按厂家批量采购完全是可以实现的,
至于主板,因为我是2018年才重新入魔的,据之前的用户反应这个主板容易坏,但我三台都用了N久都没坏过,反而是K110的主板非常容易坏,尤其是单独买的新主板,反而K110整机自带的主板没怎么坏过(有一次在北站飞挂树上几天几夜了后来被风吹来来又捡回来吹干用都没坏),这里面的水太深了

K130刚好相反,是一款非常失败的机子,

历史早已翻篇,我总是还沉迷于过去,,,,又说了一大通 ,,,研究微积分去了,,,

楼主:
最近一年航模消费明显降温了,由过去每个月五位数消费降至每个月四位数而且还是1开头的,主要责任在美方影响大A,成了金融消费者,导致近大半年都没有多余资金消费了,成了一名不及格的航模消费者。

所以又回到了我的研究课题130X上,上月定的那批5.8克的蓝剑金属D05010MG到货了,可惜一打开测试10个舵机只有3个是正常的,听卖家解释说是新手加班赶出来的货,还好还有三个可以测试,现在就差一个2S的定速电调了,周末先用7A的非定速电调试试了,这个舵机真的是精致,比D03013力气大一倍多而且外壳还很结实也很美观
这次测试的机子与前述两台不一样的是:
1.使用了十字盘使用了D05010金属舵机,解决翻滚舵机不够力的问题
2.为了抵消金属舵机增加的重量,马达换成了9克的1405马达,也就是九鹰318A的马达,这个马达1S 2S表现都非常好,但130X主板内置的电调无法驱动此类马达,所以得找出无刷信号点外接一个2克的小电调,目前没有找到合适的2S定速电调,暂时用固定翼的普通电调通过油门曲线设置平滑切换3D,动力非常足够

3.尾波箱两个伞齿位置做了调换,降低尾轴的转速,按照原来130X的原设计,尾轴转速非常高,所以轴承也磨损非常快,但锁尾非常敏感,锁尾舵机只有一丁点行程活动范围,这个效果还没测试

网友C:
这舵机也挺不错的

网友D:
什么尾舵机和主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舵机也挺不错的

这样很漂亮,当年搞一套这种升级可是要五六千,但机子最薄弱的地方在于原装的尾T轴太弱了,基本碰下就歪了,最好的是九鹰318A**的尾中联+尾轴,再加上华科尔的尾波箱,尾桨夹做放射桨处理,我这批货最大的弊端就是定做的四个金属伞齿其中尾波的那个大伞齿精度不够,转动平面有些歪,这导致四千的转速下影响很大,用原装马达可以100%油门飞都没问题,但用直驱2204马达只能飞60%油门飞,换成原装的塑料伞齿就完全没问题了,至此我的改装基本完成了,下次换M1的直驱马达和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什么尾舵机和主板

130X原装主板,尾舵有蓝箭的D03013,也有德晟的普通2克舵机,都能锁的很好,不过目前还只停留在悬停和普通翻滚上面,等我搞好定速电调了就请师傅飞3D
目前3D打印机架已经搞了三个动力版本的都能飞得很好,
1.原装12MM内转马达+金属尾伞齿100%油门飞,
2.1409马达+外接7A普通电调或
3.者2204直驱马达+原装内置电调
后面两种动力方案用65%油门飞非常暴力尾伞齿只能用平衡性非常好得原装塑料伞齿
试飞电池有S1、M1电池,S1得电池更轻更暴力一点,

楼主:
因为开模重新做尾波箱成本太大,就用华科尔V120S现成的尾波改造,效果比地平线原装的甚至XTREME或Lynx,Microheli的升级件,不可否认,130X金属尾波升级件确实是漂亮,但不极不耐操,尾轴软趴趴的,尾T轴的螺丝也非常容易断。

一体化3D打印机身侧面照

一体化3D打印机身侧面照

主轴轴承座-下方轴承-4*7*2轴承+4*9*1铜套限位

主轴轴承座-下方轴承-4*7*2轴承+4*9*1铜套限位

主轴轴承座-上方法兰轴承+4MM空心主轴

主轴轴承座-上方法兰轴承+4MM空心主轴

侧方十字盘导轨,也可以正前方正后方,预留空位加十字盘导轨限位器

侧方十字盘导轨,也可以正前方正后方,预留空位加十字盘导轨限位器

杂交高性能尾波变距系统-华科尔尾波箱+九鹰318A尾中联+格能变距滑块+华科尔尾桨夹

杂交高性能尾波变距系统-华科尔尾波箱+九鹰318A尾中联+格能变距滑块+华科尔尾桨夹

格能尾电机座+318A尾拉杆

格能尾电机座+318A尾拉杆

楼主:
此版本主轴预留为3MM电机轴直驱电机或带单项轴承的大齿轮准备

楼主:
加长的尾管座,尾撑都省了,反扭强度足够

楼主:
前小伞齿后面那个给尾传轴限位的1.5*4*2轴承,更换非常方便,如果是原装机架要更换这个轴承,要整个机架拆掉才可以非常麻烦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小伞齿后面那个给尾传轴限位的1.5*4*2轴承,更换非常方便,如果是原装机架要更换这个轴承,要整个机架拆 ...

此机的关键点还在于前后两套伞齿咬合系统是可以用精确到0.1MM厚度铜垫片调整间距的,大大的减少了伞齿的磨损也稳住了震动,所以机子整体锁尾效果非常好

楼主:
目前已经有三个机种都试飞成功并稳定了,下一个机种先预告一下:
M1的直驱电机+电调+旋翼头,比较难搞的是旋翼头部分,因为用的是3MM主轴,主轴上要开两个孔

楼主:
每日更新
直驱版本悬停时长测试
宇翔F120直驱主马达,十字盘三个蓝箭D03013舵机,尾舵是德晟2克普通舵机(和K120舵机一个大小和反映速度,就是力量大且非常耐炸),谷天S1用的300MAH 2S电池,55%油门大概4分钟主板自动触发低压警报

【3D打印机架 130X直驱马达版本悬停滞空时长测试】

网友:
太精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最近一年航模消费明显降温了,由过去每个月五位数消费降至每个月四位数而且还是1开头的,主要责任在美方影 ...

每天清晨WC一蹲,照片就出来了,蓝箭D05010十字盘舵机+1409马达+普通7A电调,动力绝配,唯一槽点就是这个7A电调没有柔和启动得从普通斜线油门启动再切换成3D油门

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格能的这台130级皮传机子最大的努力使它做个稳定悬停都差点做不到,之前因为没有2S直升机专用电调起降粗暴了一点点,这个脚架已经烂了都没炸过机,现在2S直升机专用电调到货了它缺趴下了,不过用来做电调测试还可以,接K8方便,确认电调没问题再剪线换插头装130X

十字盘新金属舵机D05010

十字盘新金属舵机D05010

相貌平平但非常好用的1409马达,绝配动力,比国际电子城卖280一个的专用马达还好用

相貌平平但非常好用的1409马达,绝配动力,比国际电子城卖280一个的专用马达还好用

相貌平平的7A电调,把K120的电调比下去了,K120电调带不动这台飞机,这个电调用55%的动力输出就很爆了

相貌平平的7A电调,把K120的电调比下去了,K120电调带不动这台飞机,这个电调用55%的动力输出就很爆了

金属尾伞齿精度不够,暴力3D只能用塑料的,由于咬合极好几乎不会有磨损除非炸鸡

金属尾伞齿精度不够,暴力3D只能用塑料的,由于咬合极好几乎不会有磨损除非炸鸡

歌剧魅影式的艺术照

歌剧魅影式的艺术照

新到货的12A小电直专用电调

新到货的12A小电直专用电调

使出最大劲儿都不能稳定悬停的130级,测试对比用皮传

使出最大劲儿都不能稳定悬停的130级,测试对比用皮传

楼主:
做这个虽然投入了好多财力物力,但没有KPI考核,纯粹的个人追求,让每个细节不留遗憾,时间飞逝,130X诞生整整过了12年
百度AI:BLADE 130X什么时候诞生的?
BLADE 130X在‌2012年12月份‌的《ModelHelicopterWorld》中有所提及,并在随后的二月份纽伦堡模型玩具展上承诺将拥有超高的飞行性能‌1。然而,具体的上市日期可能稍晚于这些提及的日期,因为产品通常会在发布后的一段时间内才正式上市。
请注意,由于时间已经过去了几年,BLADE 130X的具体上市日期可能难以精确到某一天。此外,如果您对这款产品的最新信息或后续型号感兴趣,建议直接联系制造商或查看其官方网站上的产品发布信息。

楼主:
3D打印机架 130X外置7A电调+1405马达版本室内悬停试飞,蓝箭D05010金属舵机,室内悬停试飞,周末准备室外翻滚测试

【3D打印机架 130X外置7A电调+1405马达版本室内悬停试飞】

楼主:
【3D打印机架 130X外置7A电调+1405马达版本户外试飞】

匆匆忙忙又过了一个周末,抓拍了一个户外视频,正午时分

楼主:
每天更新,每天进步

3D打印机架 130X外置7A电调+1405马达版本室内悬停试飞(2),各个球头增加了三个橡胶圈限位增强球头扣精度,悬停更稳定了,等周末再次户外试飞翻滚

【3D打印机架 130X外置7A电调+1405马达版本室内悬停试飞(2)】

楼主(2024-08-29):
小鸡鸡们的重量PK

1405+D05010十字盘舵机+2克尾舵机122.7克

1405+D05010十字盘舵机+2克尾舵机122.7克

2406直驱电机+D03013十字盘舵机+2克尾舵机127.7克

2406直驱电机+D03013十字盘舵机+2克尾舵机127.7克

朗宇M1不戴头罩117克

朗宇M1不戴头罩117克

楼主:
翻看了自己最早在RCgroups论坛发的帖子,原来我2022年10月就在把直驱电机搞好了,当时用了那个脚架连接处有瑕疵的那个机架,搞好了收了台全球鹰黑鹰500油机,然后就陷入油坑了这两年,放下了将近2年的130X工程现在重新捡起来竟然突破瓶颈了,一个月前才真正把它飞起来了,时间过得真快
之前一直存在的尾巴问题好像一下子消失了,时间真是解决问题的利器,没有什么不可以解决的,只是时候未到,火候未到

楼主:
But honestly speaking, if you continue touse the stock frame, these new B gears won't also survive long despite the factthat they are new ones. You already notice that a plastic "B" gearwon't even survive one flight, that's all due to the "unstable kiss"between the A gear and B gear while they are working in a speed of more than4000 RPM per minute. You have to make sure the AB gears kiss each other in avery stable distance both vertically and horizontally in a gap around 0.1MM.This means that you have to use some ultra-thin brass gaskets of 0.1mmthickness to adjust the vertical movement of A gear and the horizontal movementof B gear. It’s hard to do this in a stock frame. You have to disassemble it, andg break it up to pieces every time if you want to make any adjustment of thiskind. Plus that the little tiny 1.5*4*1 bearing behind the B gear wears downvery easily, and even you have make a good balance this time, but after some 20flights the balance will be broken , and you have to make some new adjustmentto achieve a new balance, sounds like an equilibrium always change itsfrequency.
That’s why spent so much time and energy onthis 3D printed main frame. I know these problems clearly and finally find thesolutions for both durability and easy maintenance for any parts on this tinyflying machine.

自己翻译自己写的文字,没有按英文的思路写,但内容核心是一样的
130X是个非常不错的概念机子,之所以说是概念机子,就是因为它不耐飞,就算你当年花了6K来升级它很漂亮,它还是不耐飞,部件过于“小”是其中原因之一,,但设计上缺陷才是重点,原机几个致命的设计弱点明显与耐用相违背的:
1.开模两片成型的一体化机架,强度是足够的,达到了2S机子的要求,尤其是与1230内转原装马达很搭,相对于九鹰318A来说真是太好了,318A的机架简直是太脆了,但130X原装机架的严重缺点之一就是十字盘舵机固定的螺丝孔很容易爆裂,固定尾管的螺丝孔也容易爆裂,这可能是过度追求轻量化导致的后果;
2.其二,也是最重要的缺陷,是设计缺陷,由于采用这么小的伞齿进行每分钟3000转以上高速传动,对伞齿的咬合顺滑度和平稳度要求就非常重要了,这依赖于A齿的上下间距和B齿的前后间距,而原机架设计这两项都是不能调的,完全依靠出厂的标准,一个出厂没调好,基本上就是一个起落就把B齿磨平了,即使出厂是好得,20个起落后B齿后面的小轴承磨损也非常快,原因是太薄了,1.0厚度的,而且要更换这个轴承要整个机架拆掉才可以,非常麻烦
3.尾巴那一坨的脆弱显而易见,尤其是一体化的尾T轴,本来就是1.5的轴径还一半长度削了半个平面,基本一撞就歪,尾轴转动速度非常快你别想拆了敲敲纠正还能继续用,尾轴废了那个尾中联是一体化的也就跟着废了,这里九鹰318A就设计比它先进,独立的尾中联和尾轴,而且削的长度只有一丁点,基本炸不坏

楼主:
第四台130X打印机架原型机,使用250带单向的大齿轮,外径稍大,刚好可以加大电机扭矩,因为1405电机60%油门就很暴力了,大齿直径加大定速效果应该更好,加上500毫安的加大电池刚好可以把不锈钢尾管的重量平衡了

the 3rd project with brand new main blades  from goosky S1

楼主:
【3D打印机架 地平线直升机ESKY 130DTS飞控版本】

主要更新:1.定速电调12A直升机专用2.ESKY 130DTS版本的飞控,也即GWS2013
3.120度金属十字盘
4.304不锈钢尾管
5.最终定板尾轴轴承固定方式

楼主:
Features of the captioned version这个版本主要特色

1. 120 degree CCPM high performance metal swash plate 120度高精度金属十字盘
2. a lighter ESKY 130DTS gyro which can be easily set up on the TX 可以用发射机调参的三轴陀螺仪一体化轻型接收机
3.  304 stainless steel tail boom which gives more protection for the torque tube driven shaft 不锈钢尾管给尾传轴更好的保护
4. 12A seperable ESC which has fixed rmp function**于陀螺仪的高性能的12A定速电调
5. main blades from Goosky S1 高性能的S1大桨
6. seperable tail rotor with final version of tail shaft bears mounting scheme**尾中联和最终定稿尾轴承固定方案,轴承外置更易于更换,不用拆尾轴,只需拆尾中联一颗螺丝
7. a larger main gear with single direction bearing 带单向轴承的大齿轮

网友(2024-09-28):
我也打算玩回尾变距的蚊机,尾无刷还是有很多不足之处。

网友E:
请问楼主,是轴传的好,还是皮传的好呢?打算自己做一架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是轴传的好,还是皮传的好呢?打算自己做一架出来。

各有各的好,130级别能做到和轴传一样顺滑,结构难度比轴传还难,我是结构解决了,目前舵机和定速电调问题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