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帖聊聊舵机虚位问题

楼主(2024-07-30):
如题,本人没用过几个舵机,对别的品牌舵机也不了解,想跟大家探讨一下几个问题:
        1、什么是舵机虚位?是舵机输出轴和齿之间的间隙?还是舵机输出轴和外壳之间的间隙?
        2、直升机用的舵机需不需要有一点虚位?哪个品牌的新舵机一点都掰不动?哪个品牌的新舵机都能稍微拧得动一点?
        3、虚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新舵机有虚位是厂家齿轮装配不行?还是设计有问题?还是齿轮材料太差?

楼主:
舵机虚位是通电后观察的还是通电前就可以看出来?

楼主:
舵机叽叽响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我作为上万个舵机的持有者,这种明显带偏向性的话题就别讨论了,实践出真知,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太贵太便宜的都不正常,但我发现了一个惊人的发现:
一个10元舵机比一个170锁尾效果还要好

网友A:
2013年,一个地平线的锁尾直线舵机要卖180元,那时候的人民币还是很值钱的,现在10元的舵机可以很好的替代这个,效果还更好,不抽风

【3D打印机架 130X直驱马达版本完整试飞-迷你轴传3D直升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作为上万个舵机的持有者,这种明显带偏向性的话题就别讨论了,实践出真知,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太贵太便 ...

哪里有偏向性?我不明白

楼主:
我觉得就是单纯讨论一下事实情况,探讨一下原因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作为上万个舵机的持有者,这种明显带偏向性的话题就别讨论了,实践出真知,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太贵太便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013年,一个地平线的锁尾直线舵机要卖180元,那时候的人民币还是很值钱的,现在10元的舵机可以很好的替代 ...

方便给个链接啥的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叽叽响是什么原因

叽叽响的大部分原因是舵机自己寻找中立点呢,也可以细说成电位器不够精确,同一固定位置,输出的电位信号不稳定,导致舵机不断寻找这个信号位置,才叽叽响的,个人观点,如有错误请大家批评指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舵机虚位是通电后观察的还是通电前就可以看出来?

通电前你可以检查出机械方面的虚位,也就是用手轻掰舵机臂,检查舵臂的左右虚量,通电后可以检查出机械+电路同时工作产生的虚位,不只是齿轮的间隙,还有电位器带来的虚位,个人观点,欢迎老手批评,新手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方便给个链接啥的不?

这是我拿货的批发价,某鱼前几年也有很多,不过不同批次不知道效果,我发现两种K120大小的舵机出齿轮尺寸都不一样,我这批货和K120的舵机舵机摇臂通用的,我在某鱼上买过外形完全一样的舵机摇臂不通用,所以很乱哈

网友C:
我买过一种舵机,和110的舵机尺寸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不死舵机,扭力超过过某个值就会打滑,永远都不会扫齿,问题是舵机是不会坏了,但是动作稍微大一点,飞机就炸机,这东西就坑爹,千万不要上当

网友:
还有的就是这个舵机超便宜,好像也就几块钱一个

网友D:
        1、什么是舵机虚位?是舵机输出轴和齿之间的间隙?还是舵机输出轴和外壳之间的间隙?任何你能想到的间隙都有可能导致虚位。但是间隙不是唯一产生虚位的原因,还有舵机修正算法,电位器磨损,电机或者电子元件老化等原因。

        2、直升机用的舵机需不需要有一点虚位?哪个品牌的新舵机一点都掰不动?哪个品牌的新舵机都能稍微拧得动一点?
就算人肉感觉不出来的虚位,上仪器测试也是存在虚位的。直升机舵机虚位肯定越小越好。实际上飞起来后,桨本身,各种连杆,球头,等全部传递舵机动作的机械部分的虚位加起来要比舵机本体的虚位大的多。,所以当然舵机虚位越小越好。但是除了虚位还有舵机分辨率这个参数。花个几百块买个正儿八经的mini或者标准舵机的无刷窄频锁尾型号,基本上都是代表目前航模直升机舵机工业的顶峰。掰动这个看你用多大力气去掰。正常就拿x3这个级别的来说,150元的舵机,例如kst215这些古老型号,都是很好的舵机,deko也有新款对应型号,自己多看看。飞x3这个级别的飞机,150元一只倾斜盘舵机是最低标准

        3、虚位产生的原因是什么?新舵机有虚位是厂家齿轮装配不行?还是设计有问题?还是齿轮材料太差?

1的回答已经说了,你这里说的也是原因之一

网友:
数字舵机通电会一响,那是在修正看不见的微小误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作为上万个舵机的持有者,这种明显带偏向性的话题就别讨论了,实践出真知,记住,一分钱一分货,太贵太便 ...

我以为你说的是十元的辉盛比170元的gdw ds295锁尾还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3年,一个地平线的锁尾直线舵机要卖180元,那时候的人民币还是很值钱的,现在10元的舵机可以很好的替代 ...

地平线那东西本来就值十来块,美国品牌卖的是汇率,现在的地平线板机f3p卖一千多,就那东西破板机值一千多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2013年,一个地平线的锁尾直线舵机要卖180元,那时候的人民币还是很值钱的,现在10元的舵机可以很好的替代 ...

就是打个比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买过一种舵机,和110的舵机尺寸是一样的,可以说是不死舵机,扭力超过过某个值就会打滑,永远都不会扫齿 ...

那肯定不是我这种,我也在闲鱼买过回来对比,两种舵机摇臂都不通用,我这种和K120的原装舵机性能完全一样的,但就是非常耐炸,3D动作也非常精准,我还送一台改装好的K120整机给我本地师傅测试了,自旋翻非常定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1、什么是舵机虚位?是舵机输出轴和齿之间的间隙?还是舵机输出轴和外壳之间的间隙? ...

小机就不考虑了,主要探讨一下常用的标舵

网友E:
我个人体会,舵机还是有一点虚位比较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个人体会,舵机还是有一点虚位比较好用。

好用体现在哪个动作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用体现在哪个动作上?

做一些比较剧烈的对称动作时,在正负切换的瞬间,没有虚位的舵机感觉很硬,没有一点过渡缓冲地带,有时甚至十字盘会有抖动现象。反而有点虚位的舵机,动作很顺畅,没有想象中的不良动作出现。

网友:
飞没有虚位的舵机,我个人感觉就像开一辆减震坏掉的汽车。

网友:
以实际操作来说,之前我的小机都是1295,用K8在“修定”这一栏调舵机臂水平时,往往有时一两个数字时舵机感觉不到动,而这次AK420用的是X12-708,然后我就感觉到了每个数字都能让舵机臂移动,这样调好的舵机臂水平后,装上十字盘就是水平的,在调螺距环节节,最大正负螺距切换到“修定”栏时,十字盘在中立点,大桨螺距还是为0度,再切换到最大正负螺距,数值不变,而1295舵机就会变,以前一直很困扰,如今知道了双倍价格还要多几十的X12-708凭什么贵,精度和虚位可以让你体验不同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