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的第一3D打印RG65 Vector

楼主(2024-08-01):
在上海王老师的帮助指导下 完成了自己的第一条RG65 还有些问题需要解决 欢迎高手指点

楼主:
请教下做过这条船的朋友如何让桅杆旋转更顺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做过这条船的朋友如何让桅杆旋转更顺滑

旋转桅杆的就一个支点,轴套用尼龙可以顺滑,或用不锈钢平面轴承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下做过这条船的朋友如何让桅杆旋转更顺滑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套管下面扩孔,加个铜轴套。桅杆下面加一小截3mm碳杆,末端磨尖一点,穿进去。这样上有轴承下有轴套就顺了。后来我又3d打印了个堵头一样的零件,替换掉碳杆塞在桅杆下端,更结实一点。
另外请教几个问题:
1. 旋转桅杆用的是哪条船的图纸?打印文件是哪里找的?
2. 收索机是怎么布置的?我用图纸里面的摇臂,行程不够长……
3. 尾舵的顶丝是怎么上紧的?我做的时候,尾舵和摇臂之间锁不紧,老是滑。

网友:
难得一见的新贴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套管下面扩孔,加个铜轴套。桅杆下面加一小截3mm碳杆,末端磨尖一点,穿进去。这样上 ...

感谢指点

楼主:
视频地址 9.92 复制打开抖音,看看【睡觉一级运动员的作品】3D打印RG65帆船雨中首航成功# 3D打印帆... uSY:/ 07/09 x@f.ba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看下我的帖子。套管下面扩孔,加个铜轴套。桅杆下面加一小截3mm碳杆,末端磨尖一点,穿进去。这样上 ...

桅杆是根据帆尺寸做的 不太专业可能  收索是滑翔机扁舵机KST的  尾舵可以在舵轴上磨合平面

网友:
引用 楼主:
桅杆是根据帆尺寸做的 不太专业可能  收索是滑翔机扁舵机KST的  尾舵可以在舵轴上磨合平面

磨了平面,还是会跑……

网友(2024-09-26):
旋转帆没搞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