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掉转问题

楼主(2024-08-02):
大家飞电700不掉转吗?论坛搜出来的关于掉转的帖子没有几个还都是十年前的,笔者最近也遇到掉转的问题,尤其是十字摆、自旋摆和12点摆的时候,掉转掉的飞机要炸鸡,感觉电机憋的喘不过来气。请教大家遇到这种是咋解决的?

网友:
难道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电机型号、转速、螺距、飞机重量,这几个参数给出来才有讨论意义

网友A:
已经玩700了,估计螺距转速啥的应该不会错吧?

网友B:
换好的电机,不要开关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玩700了,估计螺距转速啥的应该不会错吧?

电池肯定没问题,又不是只有一两组电池,摆类动作转速是2100,螺距12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好的电机,不要开关手

昭意4730 540KV,新电机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昭意4730 540KV,新电机

用的是电调定速还是陀螺仪定速?可以把定速感度加高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的是电调定速还是陀螺仪定速?可以把定速感度加高点

好盈电调200A,精灵定速

楼主:
定速感度在哪里调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盈电调200A,精灵定速

不要用精灵定速

网友:
你怎么没说什么型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定速感度在哪里调的

电调好盈用存储模式,先标定一次。原先折腾过,定速不咋滴,后来直接用EVO陀螺定速,几台机都EVO定速,还行,主要用EVO定速锁尾很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