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ELA10 旋翼机制作总结~胡子(完结,补齐飞行视频)

楼主(2024-08-02):
一直把这里当做记录的主要位置,前阵子真以为青春已去。幸好还在。
这篇帖子记录一下最近的制作过程~

还是找到喜欢的机型的图片开局

最终得到它

~~~~~~~~~~~~~~~~~~~~~~~~~~~~~~~~~~~~~~~~~~~~~~~~~~~~~~~~~~~~~~~~~~~~~~~~~~~~~~~~~~~~~~~~~~~~~~~~~~~~~~~~~
Part 1   高密度泡沫阳模制作
根据图片手绘图纸

利用模板热切割

打磨机身弧度

做出进气口及主桅杆整流罩

尾翼部分

~~~~~~~~~~~~~~~~~~~~~~~~~~~~~~~~~~~~~~~~~~~~~~~~~~~~~~~~~~~~~~~~~~~~~~~~~~~~~~~~~~~~~~~~~~~~~~~~~~~~~~
Part 2  糊玻璃布,制作玻璃钢

各管位置,进气孔,散热孔位置开孔

比对进气口

开出仓罩

制作两侧凸起(真机这部分是类似行李箱,头罩玻璃钢薄壳结构,这两个凸起刚好弥补中段强度薄弱部分)

上下表面封玻璃钢

开出电池换装孔位

制作透明头罩(这里采用50斤大油桶套在玻璃钢阳模上热风枪成型)

进气孔玻璃钢

~~~~~~~~~~~~~~~~~~~~~~~~~~~~~~~~~~~~~~~~~~~~~~~~~~~~~~~~~~~~~~~~~~~~~~~~~~~~~~~~~~~~~~~~~~~~~~~~~~~~~~~
Part3   碳纤维主架制作

3K碳矩形管内塞轻木,防止紧固螺丝管体形变

按需要角度,长度切割

碳纤板切割电机及设备安装架

不锈钢螺柱进行安装

加上电池板及设备板,起落架(起落架采用6MM厚碳板)

~~~~~~~~~~~~~~~~~~~~~~~~~~~~~~~~~~~~~~~~~~~~~~~~~~~~~~~~~~~~~~~~~~~~~~~~~~~~~~~~~~~~~~~~~~~~~~~~~~~~
Part4 掏空泡沫阳模(尾翼不掏空)
掏空假组

头罩前后分段安装,方便后续维护

~~~~~~~~~~~~~~~~~~~~~~~~~~~~~~~~~~~~~~~~~~~~~~~~~~~~~~~~~~~~~~~~~~~~~~~~~~~~~~~~~~~~~~~~~~~~~~~~~~~~~
Part5  尾翼的固定制作及方向舵

尾翼安装用两颗M3及一颗M2固定

方向舵及方向舵配平片

~~~~~~~~~~~~~~~~~~~~~~~~~~~~~~~~~~~~~~~~~~~~~~~~~~~~~~~~~~~~~~~~~~~~~~~~~~~~~~~~~~~~~~~~~~~~~~~~~~~~~~~~~
Part6  仪表板及大桨的制作

碳纤维仪表板+仪表水贴+pvc膜保护

大桨的制作(画辅助线,电动砂纸盘粗磨,手工细磨)

大桨表面玻璃钢制作

桨根碳板加强

大桨进行调平衡

安装后桨盘直径2320mm

~~~~~~~~~~~~~~~~~~~~~~~~~~~~~~~~~~~~~~~~~~~~~~~~~~~~~~~~~~~~~~~~~~~~~~~~~~~~~~~~~~~~~~~~~~~~~~~~~~~~~~~~
Part7  涂装
上底漆前打磨,瑕疵区域原子灰薄刮,再次打磨。然后上底漆~

上面漆及光油

~~~~~~~~~~~~~~~~~~~~~~~~~~~~~~~~~~~~~~~~~~~~~~~~~~~~~~~~~~~~~~~~~~~~~~~~~~~~~~~~~~~~~~~~~~~~~~~~~~~~~~~~~
Part8  整体组装、
旋翼盘舵机采用OMG20KG

飞控采用A3super4

因为后推,桨叶与桨罩底座会有干涉。所以将桨罩底座开梅花孔,直接压在电机轴座下。

最后看看总装效果

旋翼直径:2320mm
机身总长:1270mm
起飞重量:3875g
旋翼盘载荷:9.2g/平方分米
动力电机:朗宇3120
动力电机最大推力:5000g
动力桨尺寸:13寸
动力电池:6S1P 21700 4000MAH
预旋电机:朗宇2216
预旋电池:4S1P 1300MAH 软包
上周六进行了首次飞行。ELA10 大桨强度较弱。目前已开始碳纤维大桨制作。小的飞行可以随心所欲,翻两个筋斗可惜拍摄没跟上、
上视频。

既然大桨强度不足,那就整碳布。木芯前缘松木+后缘轻木,桨型克拉克y。敷t300 3k 每平米200g平纹碳布。

等干修边~

这个强度应该不是问题了
2233

网友A:
论坛恢复后看到的新发帖子当中最好的帖子
话说这么好的帖子真心棒,而且楼主手艺也真心不错!
话说我一个朋友是旋翼机教员,估计他要是看到这篇帖子,也会对楼主的手艺大为赞叹。
期待楼主的后续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论坛恢复后看到的新发帖子当中最好的帖子
话说这么好的帖子真心棒,而且楼主手艺也真心不错!
话说我一个 ...

特别感谢支持

网友B:
楼主航模知识丰富,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C:
好手工,很牛,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航模知识丰富,动手能力超强!

谢谢支持和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手工,很牛,爆赞

自己是个传统的航模爱好者,也只会手工制作。结构什么的在脑子里。虽然有图片就能做出来,但自知薄弱之处是软件方面确实不求行。

网友D:
这做工真精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做工真精细。

手工做,多多少少还是会有点瑕疵的。整体自己算满意。

网友:
好牛的手工,漂亮

楼主:
先飞个小的,测试新桨型。

网友E:
精品大作!

楼主:
引用 网友E:
精品大作!

感谢。才回来,试飞后会上视频。

网友F:
环氧胶不会腐蚀泡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环氧胶不会腐蚀泡沫吗?

树脂胶有很多种。我是一直用e51环氧,不腐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