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lloRadioSKY V16 开源遥控器 ~ 一款全新概念的开源遥控器上市了 !!!

楼主(2024-08-04):
HelloRadioSKY V16 开源遥控器:

一款全新概念的开源遥控器上市了 !!!
和以往OpenTX或EdgeTX比较, 在原来基础下新增了以下主要功能:

1. 智能语音助手
2. 智能光圈
3. 安全卫士

1. 智能语音助手:
对着遥控器说出唤醒词 “哈啰,雷迪!”,
遥控器回覆”你好”之后, 8秒内说出语音指令, 就能执行对应的功能.
8秒内没说话, 就会退出等待语音指令功能,
想要再次使用再次说出唤醒词 “哈啰,雷迪!”
目前生产厂家已做一些如 “打开起落架”, “关闭起落架”, “副翼微调“, ”升降微调“, “通道信息” …. 等等.

2. 智能光圈:
以LUA脚本控制, 类似编写程式的方式去控制全彩LED摇杆光圈,
可以不需要会编写程式, 直接调用现有编写好的LUA脚本,
例如 红/绿/蓝/黄/粉/紫…等固定颜色LUA来使用,
还有根据摇杆位置数值对应不同亮度的呼吸灯,
也有类似警车 蓝/红 的双闪灯, 可自行设置SF特殊功能键(或是条件)对应到相应的LUA脚本, 体现出光圈想要的效果.
当然如果这些现成的颜色效果不够用, 也可以直接复制修改现有的脚本,
简单修改几个参数,  也许就能做到自己想要的效果.

3. 安全卫士:
硬件增加了多组高精度传感器,
可以实时监测主板上的整机或RF模块或充电模块或是外部高频头模块的电压电流,
甚至有过压过流或是短路或反接电源, 都会启动保护措施.

4. 陀螺仪:
可以将遥控器设置成 体感模式,
根据手持遥控器时的姿态, 输出相对应的摇杆动作传送到接收机输出.

*以上功能硬件已支援, 更完整实用的软件功能, EdgeTX开源团队正在努力完善中,
1~4部分功能, 生产厂商已做了简单展示功能, 可以先尝鲜玩一下!

网友A:
不好看,国产控有的缺点这个控都有,一看外观设计和开关摇杆这控就不咋滴。一个控的好坏,不仅仅在电路设计的功能上,好不好用我说了不算,模友说了算,看5年10年后还有模友在用这控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国产控有的缺点这个控都有,一看外观设计和开关摇杆这控就不咋滴。一个控的好坏,不仅仅在电路设计 ...

国产控只会玩花活,小日子的控真是人走控还在,稳如老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国产控只会玩花活,小日子的控真是人走控还在,稳如老狗

是的,我拿出4-5十年前的3通道短波控,上电开机即可玩。

楼主:
【转发】
【首款语音体感控制遥控!HelloRadioSky V16 最新体感控制功能展示!】

楼主:
【转发】
【炸裂!是我未曾想过的控制穿越机方式】

楼主:
【遥控器】夜空中最靓的控 HelloRadio V16 Pro LED 功能演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国产控只会玩花活,小日子的控真是人走控还在,稳如老狗

过于经典。

但是还是要支持一波“微创新”。

希望多在软件技术方面耕耘,例如无线电技术。像是这些只是造壳子无脑画PCB板子,增加的一些需求,不太有核心竞争力。芯片用的意法半导体的,程序美国佬写的EdgeTX,接收机开源的ELRS,PCB板子都差不多。

V16比TX16S多的一个钢性卖点是电压电流监控、然后体感这块倒不是刚需。下一步遥控器可集成蓝牙、GPS(我的TX16S都自己装好了)。

遥控器有这么几个核心技术点
1、遥控器系统
2、发射机
3、接收机
4、遥控器摇杆
5、精密仪器的品质

但是不能说V16或者TX16S就不如futaba的控。我通过示波器和硬件编程看到,TX16S的控用ELRS高频头无论延迟还是稳定性都吊打各种futaba,不服可以来做实验。开源控是现在是极为优秀的。能吹嘘延迟很低的日本sanwa控是在不惜成本代价基础上的。同样的成本来言,多种EdgeTX成品控的延迟和稳定性都可以做到很优秀。Sanwa也就是买了别人高端芯片回来自己写代码,根本上的区别还是芯片。TX16S和V16的核心芯片MCU算力和IO稳定性都很不错,在低成本的预算下提升空间极大。RadioMaster或者HelloRadio如果有一天不干了,但是EdgeTX开源社区还会继续延续。类比好多电脑厂商不干了,但是Linux社区系统还越来越强大。

网友D(2024-09-16):
引用 网友C:
过于经典。

但是还是要支持一波“微创新”。

还有配套传感器,模型和无人机有很大的区别,无人机必须有飞控,而模型很多不能有飞控,只能单独接传感器,但是目前opentx对单独传感器支持太差,也几乎没产品

网友(2024-10-27):
引用 网友A:
不好看,国产控有的缺点这个控都有,一看外观设计和开关摇杆这控就不咋滴。一个控的好坏,不仅仅在电路设计 ...

其实jumper出第一代这个控在19年,现在还有人在用,想收话可以咸鱼看看还收的到的

网友E(2024-12-23):
引用 网友D:
还有配套传感器,模型和无人机有很大的区别,无人机必须有飞控,而模型很多不能有飞控,只能单独接传感器,但 ...

这个主要是开源控基本都配elrs了,而elrs没有单独传感器,不是遥控器系统的问题,opentx/edgetx本身是支持的,如果用睿思凯以前的opentx控,或者其它opentx控加四合一高频头配富斯接收机,是能用睿思凯和富斯对应的单独传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