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改三桨打俯仰机身会抖动

楼主(2024-08-04):
是感度太高的问题吗
ps:没有切自稳,就是手动模式

网友A:
双桨的飞行参数用在3桨肯定不行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桨的飞行参数用在3桨肯定不行啦

嗯嗯嗯,当初也想到了是这个问题,不过悬停的话
的时候打舵幅度不是很大的话,手感还是很丝滑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嗯,当初也想到了是这个问题,不过悬停的话
的时候打舵幅度不是很大的话,手感还是很丝滑的

K120直接装K124四桨,翻滚各类动作顺滑入丝,我现在的主力机,用朗宇和S1的电池,换了AEO的1106 KV8000主马达

网友:
引用 网友B:
K120直接装K124四桨,翻滚各类动作顺滑入丝,我现在的主力机,用朗宇和S1的电池,换了AEO的1106 KV8000主 ...

【天热不玩油机玩回蚊子机HiSKY HCP100S 伟力K120 124 郎宇M1 模型直升机】

网友C:
引用 网友B:
K120直接装K124四桨,翻滚各类动作顺滑入丝,我现在的主力机,用朗宇和S1的电池,换了AEO的1106 KV8000主 ...

发点视频欣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发点视频欣赏一下

昨晚就发了,审核没通过
【天热不玩油机玩回蚊子机HiSKY HCP100S 伟力K120 124 郎宇M1 模型直升机】

网友:
感度高,调不了
转速高,电机齿轮换个高T数的

网友:
【天热不玩油机玩回蚊子机HiSKY HCP100S 伟力K120 124 郎宇M1 模型直升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