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断天线问题

楼主(2024-08-06):
咨询一下各位老哥,futaba32mz有16iz一样的能自己夹断天线的问题吗

网友A:
天线为什么要动他,看什么书啊,默认位置就是最好的根本不需要动

网友:
遥控器平放 天线朝下转90度 再扣起来 这样不容易伤天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天线为什么要动他,看什么书啊,默认位置就是最好的根本不需要动

设计能动就是让你动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设计能动就是让你动的

你认真看看说明书是怎么写天线朝向那部分的,再认真研究一下天线的发射方向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认真看看说明书是怎么写天线朝向那部分的,再认真研究一下天线的发射方向是怎么样的

哦原来天线能动是设计缺陷,我这就把它粘死

网友:
翻一下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