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二手西玛特X2想改数控,请各位师傅给个好的建议及 ...
买了个二手西玛特X2想改数控,请各位师傅给个好的建议及方案

楼主(2024-08-07):
海鲜市场拍了一个西玛特X2,想改数控请各位师傅给个好的建议及方案,谢谢。

网友A:
改起来不太容易,齿条升降要换成丝杆,空间太小,安装起来麻烦,装不到立柱里去,只能明装,想办法在机头靠近立柱处打个垂直的通孔,把丝杆通过去,立柱上面固定个铁板安装步进电机,你看能装上不能,两个电机挨着太近了,装不上这办法就不可行

网友A:
小托板回差大,如果不改成滚珠丝杆精度就难保证,如果想改丝杆,内部空间太小,不好改。数控铣床运行速度快,轨道磨损快,你的加装油路在轨道上,这么小的托板难度可想而知。以前很多论坛里的前辈们都试图铣床改数控,20,25,7045都改过,到燕尾槽的先天不足非常麻烦,不如买个线轨的铸铁机架攒个数控方便

网友B:
西马特属于教学机,能动。如果深度DIY的话,毫无性价比

网友B:
别的不说,西马特用的铸铁材质就很差,那么差的东西你给它喝高钙奶粉豪车接送美女保姆,你不是有钱没地方撒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