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天rs4换桨问题

楼主(2024-08-07):
如题,请问各位老哥,给谷天rs4换360大桨建议配多大的尾桨。桨根需要加垫片适配桨夹吗?(想把这个壳放大了套上去,相当于把360拉长了十几厘米)

网友:
325,360,380,420将根都是一样的,。至少我目前接触到的都是

网友A:
大桨桨根要加垫片,谷天就有卖。尾桨不用改,如果是K 8,只需进入尾旋翼参数点优化,飞走来尾部左满舵转三圈,右满舵转三圈,下来关闭优化,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桨桨根要加垫片,谷天就有卖。尾桨不用改,如果是K 8,只需进入尾旋翼参数点优化,飞走来尾部左满舵转三 ...

mb的话怎么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mb的话怎么操作

调感度就行,尾桨不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mb的话怎么操作

Mb不知道了,不用 Mb好多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