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911控坏了,可以用福斯i6吗?

楼主(2024-08-08):
伟力911控坏了,可以用福斯i6吗?

网友A:
不上电了还是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上电了还是咋了?

上电以后提示音正常,一长声后,飞机端红灯间歇闪亮,我感觉对频失败。
另外推杆时监视器个别通道没反应。

网友:
看症状是对拼失败了。估摸着遥控器高频头坏了。

网友:
可以选富斯一代协议

网友B:
富斯I6切换到一代协议,关机之后按住对频键开机,飞机主板灯频闪变为慢闪,之后关闭遥控再开机,对频完成。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富斯I6切换到一代协议,关机之后按住对频键开机,飞机主板灯频闪变为慢闪,之后关闭遥控再开机,对频完成。

好详细 开源的都是直接清ID然后点对频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富斯I6切换到一代协议,关机之后按住对频键开机,飞机主板灯频闪变为慢闪,之后关闭遥控再开机,对频完成。

明白了,那天买一个福斯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