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舵机发烫的问题,谢谢!

楼主(2024-08-14):
各位模友,请教一个舵机发烫的问题(很烫不断电可能会烧那种烫)并有“吱吱沙沙”声音,用的是HOTRC的CT-8A枪控,发射机上设舵机频率设350HZ,,换个小飞象枪控就没问题,这是啥原因,谢谢!

网友A:
張發射機設高點吧,你的應該是一般模擬舵機,這樣低的頻率只適合數碼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張發射機設高點吧,你的應該是一般模擬舵機,這樣低的頻率只適合數碼舵機.

舵机频率是高了,我现在把舵机频率调到60HZ,问题全部完美解决,另外顺便请教舵机频率是怎么设的,谢谢!

网友A(2024-12-02):
一般舵機是不可以改動的,出廠時已經設好,除非是可以編程的舵機.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舵機是不可以改動的,出廠時已經設好,除非是可以編程的舵機.

谢谢回复,舵机是一般不能改频率,我改的是遥控器发射机上的频率,完美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