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直升机装H1飞控起飞剧烈抖动

楼主(2024-08-14):
最近入了H1飞控,加装到450上调试好以后,飞起来剧烈抖动,具体现象为飞机在没有离地的时候挺正常的,也不抖动,操控也没问题,但是只要一离开地面飞机机身马上开始剧烈抖动,尝试着修改十子盘感度之类的参数均没有效果,有没有大神知道这是为什么呀?机身机械装调应该没什么问题,之前装的K8飞起来一切正常,换上这个飞控后就不行了,实在是找不到原因了

楼主:
怀疑是震动大的原因,把尾波箱的轴承和尾轴全换了还是不行

网友:
H1飞控的安装位置是不是不行啊?我用过富丽480这个机身,陀螺仪固定板后面没有支撑是悬空的,容易晃动,尤其是时间长了……

网友A:
k8又轻又小,安装靠前的话,没啥事。H1个头大,安装又比较靠后,估计不太稳固。

楼主:
我看了很多450改H1飞控的视频,他们都是把飞控装这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k8又轻又小,安装靠前的话,没啥事。H1个头大,安装又比较靠后,估计不太稳固。

后边是有点悬空,难道是这个原因?

网友:
一般都是机械问题,陀螺仪感度低一点试试。

网友:
才看清事富丽的450,富丽早期产品的精度很差,不抖才怪。上飞越得还好一点,你现在买冰人得件还能补救一下。

网友:
同问,550装H1 ,正常陀螺仪能虑掉的震动,起飞以后机身各种抖,感度已经降到12了,只要转速过60%,机身就各种不受控,高频震动感觉怎么都滤不掉

网友B:
450是我至今最难搞的机型,130级别的皮带轴传版本我都搞定了,就是没搞定450,哦,对了,是没搞定杂牌的450,其实我收了台有副翼的ESKY D700,飞的很好,可惜原配遥控器被我砸了,参数很难调出来,收藏起来了

网友:
试着在飞控底线加快减震板

网友:
加装完,飞机重心对吗

网友(2024-09-30):
用泡沫双面胶粘飞控,过滤部分振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450是我至今最难搞的机型,130级别的皮带轴传版本我都搞定了,就是没搞定450,哦,对了,是没搞定杂牌的450 ...

450之所以难搞,有很多原因。450三轴都很细,不是很粗壮,容易形变。副厂件良莠不齐,有的三轴和其他金属部件更软,精度又差点意思。我的450已经全部清出去了,小鸡我只保留了皮尺丽的X360和 泰世X3,亚拓的只有一台500X。亚拓500比亚拓450强壮三个等级,450主轴好像只有5mm,亚拓500主轴8mm,中间还可以插2个等级的主轴,6mm和7mm。

不要再搞450了,收台x3甚至X360都比450少很多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450之所以难搞,有很多原因。450三轴都很细,不是很粗壮,容易形变。副厂件良莠不齐,有的三轴和其他金属 ...

我十几台470/380都没心思搞了,状态都调到最好后就闲置了,之前练3D基本功炸过一批都修复好了,只有130X天天搞,天天飞五六个电,大飞机要时间和场地都吃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十几台470/380都没心思搞了,状态都调到最好后就闲置了,之前练3D基本功炸过一批都修复好了,只有130X ...

我认为小飞机只适合配上带自稳的飞控,让新手熟悉舵面快速上手,不适合练习新动作,因为太贼了。

网友(2024-10-30):
亲身经历,第一螺距必须重新调,第二就是gps校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怀疑是震动大的原因,把尾波箱的轴承和尾轴全换了还是不行

还有就是,在调飞控时必须把遥控打到3D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