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raw sab 580机子,有关配件

楼主(2024-08-15):
喜欢raw sab 580机子
配件是真的不便宜
问一下有相关副厂通用的配件可以用吗?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网友:
闲鱼上有些件,脚架,下侧板,电机座,尾管这些,其他的好像少

网友:
都买sab了 应该不怎么会炸机了吧  多练模拟 尽量少炸机 sab配件不便宜的

楼主:
好的,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如果你技术还可以有不是暴力飞行的话 SAB的金属件并不容易炸坏 而容易坏的 又是有闲鱼或者3D打印的 比如尾管有闲鱼 脚架、垂尾、下侧板都可以3D打印 算下来炸鸡成本很低

网友:
我的RAW580刚被穿越机干下来 除大小桨 修机费用100不到

网友:
咸鱼看看玩家自己做的配件

网友A:
德Y有配件折扣,DW和合力性要贵,DW运费也很贵,不包邮

金属件比较解释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德Y有配件折扣,DW和合力性要贵,DW运费也很贵,不包邮

金属件比较解释的

谢谢大佬指点,就是你这个文字啊,看起来稍微有点吃力,嘿嘿嘿
那请教一下“德Y”是什么呀

网友:
为啥 我raw580,舵机拉杆装好不是垂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