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FMS70毒蛇炸鸡修复主翼后襟翼和副翼调整问题

楼主(2024-08-20):
朋友们,给你们分享一个新飞机起飞还没离地就炸鸡的故事,FMS70毒蛇速度没跑起来就拉升降飞起离地由于速度不够右偏撞车了,主翼损坏。
左主翼的襟翼和副翼都有脱落,修复好了后,上天调副翼可以平飞了,但是打开襟翼飞机又会偏,如果这时候又调微调的话,达到飞行平稳,不开襟翼的时候就又会不平,老司机们这个情况该怎么修。怎么调啊 好尴尬 还没体验过毒蛇开襟翼慢速同场的感觉,求指教!

网友A:
设置飞行模式开关到襟翼开关上,这样开襟翼后的副翼微调是单独的。另:直升机转固定翼最好有个飞固定翼的在旁边指导下哦

网友B:
飞在空中,开襟翼的时候,往那边偏,记录下来,下来调襟翼拉杆,这些是可调的,再飞的时候,再开襟翼,看看飞机平飞是否有偏,如果有工具,地面把襟翼调平(角度距离),以上

网友C:
机翼炸变形后的修复比较困难,肉眼见到的修复,但尺寸和角度上(对气动性能的影响)则未必修复的。
可尝试校正机翼的变形(热水烫/热风枪吹),不行就换机翼吧。

网友D:
如果还有多余的通道就把襟翼分给两个通道来控制,就可以分开调整了。

网友E(2024-10-25):
气动性能已经改变了,襟翼放下会偏航,调整到不偏航时舵面左右不一样才能解决,这个没法调整现在只要飞起来正常最好不要纠结。
实在接受不了只能换一对新主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