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杆材质问题

楼主(2024-08-20):
咨询一下各位老哥,这两个连杆能换成和尾舵一样的碳纤维拉杆拉杆吗?

网友:
可以,不过你得先自己制做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估计是新手,原配的不太强壮的螺距拉杆其实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炸鸡起到缓冲吸收破坏力的作用,你要换碳纤的,炸鸡大桨夹摇臂都会被炸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种问题的估计是新手,原配的不太强壮的螺距拉杆其实对新手来说是很好的,炸鸡起到缓冲吸收破坏力的作用 ...

我是打算给sport加长主轴,那三个舵机连杆不好找了,再加上打算用更长的主轴,干脆都换碳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打算给sport加长主轴,那三个舵机连杆不好找了,再加上打算用更长的主轴,干脆都换碳的吧

450这个规格的好找吧,全部更换为小兔子380球头扣和拉杆,用碳管也是可以的,直接原装拉杆中间切断,两头各扭进外径2MM内径1MM空心碳管比好长度后用AB胶两头涂一点

网友B:
真心建议你换大一点的机,450看似配件便宜但你需要花费时间成本去修,我用380从倒飞翻开始一年零五个月900+的起落没炸鸡,倒飞的基础航线全会了,一次没炸过省下的是时间成本和信心成本同样也省了金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心建议你换大一点的机,450看似配件便宜但你需要花费时间成本去修,我用380从倒飞翻开始一年零五个月900+ ...

你见过适配这些新机子的像真壳吗?反正我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