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AT云台有什么推荐?

楼主(2024-08-21):
如题。
发现现在有Crossbow mini、ArkBird、果子AAT、思南AAT、还出了一个3D打印的喵眼小型AAT。

有没有用过的大佬,哪个好一点,最好能支持mavlink、elrs、sbus解析的。分析一下优缺点。谢谢

网友A:
我太久没玩了,发现现在aat好像就那一家。以前aat定位最简单是用飞控的mavlink加数传电台回传,地面用块nano控制舵机就行,现在是直接elrs接收机用crfs传输数据给地面接收机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太久没玩了,发现现在aat好像就那一家。以前aat定位最简单是用飞控的mavlink加数传电台回传,地面用块nan ...

是的。现在从elrs 3.5版本开始,自带mavlink数传+rc功能。可以说吊打各路接收机和高频头了。让AAT解析信号变得十分简单。
其实自己拿个飞控用ardupilot的aat开源方案就很容易实现。原理就是aat的gps和飞行器的gps在空间范围内进行对准。

网友(2024-12-24):
用魔方AAT就行了,连数传都不用,直接靠elrs回传就能跟踪,而且自带遥控器转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