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难挣了,请看看这个小金属舵机能买嘛,谢谢

楼主(2024-08-22):
飞一米左右的小固定翼,某鱼这个8克的金属舵机十三元左右,有用过的吗?谈谈,谢谢!

网友:
假的舵机,能用是能用,但是质量很差。之前买过便宜的金属舵机还不到10元,买了十几个,到手3个就是坏的。自己掂量一下。

网友A:
以前我记得有辉盛舵机,很便宜来着。

网友:
小飞机无所谓,大飞机或者比较贵的模型就最好不要用了

网友:
小飞机用塑料齿就行。

网友(2024-10-13):
引用 网友A:
以前我记得有辉盛舵机,很便宜来着。

hhh,咱们是不是差不多一个时代的模友啊,我还有过辉盛的电调,不过现在淘宝各种舵机都很便宜,技术普及了牌子一大堆,深圳随便一个小厂都能做,各种贴牌,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好品质的产品了,但是futaba的产品依旧很贵。

网友:
停飞许久许久了。。。技术日新月异。

网友(2025-03-26):
建议还是别,可以看看XQ-POWER舵机

网友:
舵机一定要用好的!

网友:
没技术含量的东西,我就买的这种,很好用

网友:
E-MAX的9克金属舵机一般都是30块钱左右,十几块的不是假货就是二手,其实十几块的塑料齿轮舵机就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