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交流] 分享APM老飞控刷写SBUS接收机,用来飞固定翼真不错

楼主(2024-08-22):
分享APM老飞控刷写SBUS接收机,用来飞固定翼真不错
通过百度网盘分享的文件:APM-SBUS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gagylZfPhuQjzNNANwWmg?pwd=3a1t
提取码:3a1t

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2560  变成有叹号的DFU。
右键有叹口的DFU,更新下载的32U2驱动

我红板的APM刷成功了,黑板的刷不成功,短接后还是显示2560 不变成DFU ,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有大神解答吗?

1-INPUT端口下侧(飞控机头方向向右,USB接口向上)有个三排六针接口,短接中间那排。
2-短接INPUT的2、3插针(不知道是不是应该在这一步,反正在我这一步是成功了)。
3-插USB线,自检通过(左下角蓝灯快闪之后,就是不闪了)短接一下GPS端口左边的六个焊孔的最下面一组,注意轻触一下即可,这时电脑的设备管理器里的2560变成有叹号的DFU。
4-右键有叹口的DFU,更新下载的32U2驱动。
5-打开FLIP软件,先选硬件为32U2,再点连接,再选下载好的SBUS.HEX文件,写入后就OK了。
6-断开USB线,把INPUT端口下面的那个最下面的短接断开(恢复原位,我的跳线帽原来一直在最下面,从写固件时的第二排恢复到原来的样子)。
7-插入SBUS接收,在INPUT端口的1号口(2、3插针仍然短接)。8-插入USB,进地面站,连接,重新校准遥控品。没什么意外,就OK了。

楼主:
这个是泡泡老师的视屏教程,我也就当一下搬运工
https://m.youku.com/video/id_XMT ... 000_fQZ7Fj_18101900

有用到的人就帮顶一下吧

网友A: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老飞控,现在刷了SBUS接受方式。然后用上ELRS 3.3以上的固件,接收机输出SBUS到飞控实现一根线操作APM飞控。

可以飞固定翼+多轴。APM老飞控老当益壮的。

网友A:
然后,请问分享的百度云连接里面的固件,是仅仅支持多轴的sbus固件吗?
有支持固定翼的sbus固件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后,请问分享的百度云连接里面的固件,是仅仅支持多轴的sbus固件吗?
有支持固定翼的sbus固件吗?

都是支持的,我就是用来飞固定翼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谢分享,我也有一个老飞控,现在刷了SBUS接受方式。然后用上ELRS 3.3以上的固件,接收机输出SBUS到飞控实 ...

APM用来飞多轴算力是差了点,用来飞固定翼完全没问题

现在有了SBUS支持,还可以继续再战

这个很早就有人发过,发现过期了,所以就重新发一下,可能会有老模友需要

网友:
引用 楼主:
APM用来飞多轴算力是差了点,用来飞固定翼完全没问题

现在有了SBUS支持,还可以继续再战

是的APM还是可以一战的。

网友:
手里一个2.6的APM飞控是那种长方形的大号,试过塞进老塞斯纳肚皮里做了个六轴校准,权当个自稳陀螺仪在用,用IA6B接收器一根线PPM制式连到飞控上就可以用了。后边改手抛机个头小了不好安置,换了个麻雀也还可以,现在有好多更小,功能更多的,都支持三轴垂起了。

网友B(2025-01-20):
大佬,继续这个固件和工具能发一下吗?十分感谢。57907838@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佬,继续这个固件和工具能发一下吗?十分感谢。

上面有链接,你下载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