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一型靶机

楼主(2024-08-24):
机型虽然,但是现在已经是一身现代化。外形百分之百保留,机身强度比原版高了很多倍。

网友A: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建议修旧如旧,装上以前的10通道设备和气动伺服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建议修旧如旧,装上以前的10通道设备和气动伺服系统。

没错。当年的机型,就应该用当年的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建议修旧如旧,装上以前的10通道设备和气动伺服系统。

他这个不是原厂机,是按图纸复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建议修旧如旧,装上以前的10通道设备和气动伺服系统。

以前的气动太落后了,我这个版本只能装舵机。也不怕摔,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收藏价值大于使用价值,建议修旧如旧,装上以前的10通道设备和气动伺服系统。

我装一台小松38cc汽油机。比以前部队用的哪个甲醇和华盛都优秀,不必启动那么麻烦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的气动太落后了,我这个版本只能装舵机。也不怕摔,有图纸。

当年的伺服控制单元你也拿不出了,锁选配的接收机谐振继电器和真空作动筒等部件,现在早就绝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的伺服控制单元你也拿不出了,锁选配的接收机谐振继电器和真空作动筒等部件,现在早就绝迹了。

是的,电子设备还是用现在的吧,我再买个回收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