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带锯问题

楼主(2024-08-24):
一直想做台带锯,小小型的。看淘宝上有一米长的觉得挺好,正试和小小带锯。质询卖家说是容易断,型号是13*1000,有懂得师傅给解释一下为啥容易断?或推荐一下不容易断的锯条。我就是割点铜铝下料,最大就是50的铝合金,不超过20的铜棒。

网友:
带锯条易断,一是质量,二是张力,不能太紧太松。还有就是不能卡锯,易断,要慢慢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短的锯子,那两个轮子要做得很小。然后带锯弯得比较厉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自制的带锯。暂时还没断过。用的是1140的锯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太短的锯子,那两个轮子要做得很小。然后带锯弯得比较厉害。。。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我 ...

谢谢您的介绍
请教一下,你带锯的轮子直径多大的。

网友:
5012带锯1638

网友B:
刚买了一条60,自己做不如买个现成的小带锯,锯个铝,铜和铁都可以,5012带锯碰到有800出的,看机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您的介绍
请教一下,你带锯的轮子直径多大的。

我轮子是150直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刚买了一条60,自己做不如买个现成的小带锯,锯个铝,铜和铁都可以,5012带锯碰到有800出的,看机会

就是偶尔用用,不想买了。自己做过过手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轮子是150直径的。

谢谢回复告知,我也按150做轮子。可否发张您带锯的照片,我仿制一下

网友C:
最后发现自己做成本比买的高,还不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后发现自己做成本比买的高,还不咋样。

有些可能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些可能

凡是有批量化生产的设备基本能满足使用需求的尽量买成品,除非不能满足需求自己也有一定能力和设备才考虑自己做。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凡是有批量化生产的设备基本能满足使用需求的尽量买成品,除非不能满足需求自己也有一定能力和设备才考虑 ...

有道理,我就是想做小点的。家里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就是想做小点的。家里没地方放。

网友:
这个小,不占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谢谢提供照片,我也准备用1140的锯条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告知,我也按150做轮子。可否发张您带锯的照片,我仿制一下。

见笑了。做得比较随意,

网友:
做得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见笑了。做得比较随意,

谢谢照片。做的很好,外观咱不能和商品比,实用就好。
无刷电机是什么型号?我有个5505外转子无刷电机,不知能否适用,还有个300瓦4500转的220伏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照片。做的很好,外观咱不能和商品比,实用就好。
无刷电机是什么型号?我有个5505外转子无刷电机, ...

电机是方向机电机,600W左右。减速头是20:1的,然后,控制器是打草机的,700W ,他限速2890转。电池电压是10串.  36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