桅杆前支索问题

楼主(2024-08-26):
以前的帆船,桅杆有前支索,现在多数都没有了,直接由前帆系帆索替代了。希望玩帆船的高手讲解一下。

网友A:
问这个问题是以前玩船的老鸟吧
确实现在都没有前拉索的,这个改变估计有30年以上了

以前模型前拉索就是固定桅杆的,但是如果存在就对前帆的前缘张力有干涉作用

真船的前帆是固定在前拉索上的,张力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这个问题是以前玩船的老鸟吧
确实现在都没有前拉索的,这个改变估计有30年以上了

谢谢解答。以前是玩空模的,现在城里没地儿飞了,错过了考驾照 ,去远郊飞得借助年轻人,改玩船了。先看了一下资料,见了不同的船不明白,发帖请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以前是玩空模的,现在城里没地儿飞了,错过了考驾照 ,去远郊飞得借助年轻人,改玩船了。先看 ...

现在的碳纤维桅杆强度和刚度都有保证,所以取消了前支索,甚至侧支索也取消了,不知对不对,请老鸟斧正。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以前是玩空模的,现在城里没地儿飞了,错过了考驾照 ,去远郊飞得借助年轻人,改玩船了。先看 ...

总算有昵称显示了,否则对了一串数字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2025-02-22):
应该是有了碳杆,强度一个顶仨的原因吧。省了仨索,减小了不少风阻。

网友B:
你好,有问题交流,期待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有问题交流,期待回复

欢迎交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欢迎交流!

你好,方便加个微信好友吗,我也是靶机爱好者,看到您多年前的帖子,非常喜欢,想请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