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了个k110 看看有多少东西可以用非官方的零件

楼主(2024-08-26):
(无正文)

网友:
是呀,然后呢?

楼主:
除了主板和机架感觉都可以用别的代替

楼主:
感觉官方的头罩太贵了 就这么空着吧

网友A:
改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嘛?改了以后重量应该更重了吧……小飞机对重量更敏感,我觉得这个机对新手来说原装就挺好,进阶的话虚位有点大,结构有点软,动力差了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嘛?改了以后重量应该更重了吧……小飞机对重量更敏感,我觉得这个机对新手来说原装就挺 ...

正解,原装就非常好,如果你觉得不好,那说明你要换飞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改了以后有什么好处嘛?改了以后重量应该更重了吧……小飞机对重量更敏感,我觉得这个机对新手来说原装就挺 ...

动力的话换高压1S电池,换一颗10T的尼龙齿轮,尾电机座换铝合金那个  1块2那种720电机  HQ40MM尾螺旋桨,头罩买TPU打印头罩炸不烂。不算电池30块内完美提升性能!

网友B(2024-12-24):
还搞了直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搞了直驱。可以。

是的 目前已经把这飞机上能折腾的东西全试了个遍 我觉得以后这飞机就算停产了 我也照样能搓

网友C:
话说这911S的桨是不是手感和110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有亿点不同,比110的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911S的桨是不是手感和110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有亿点不同,比110的差点

嗯 韧性比110的好 但是是黑的 不太容易看清楚 110的那个碰到东西很容易就裂口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话说这911S的桨是不是手感和110的不一样?我就觉得有亿点不同,比110的差点

再就是911那个桨强化了外缘更耐撞一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 韧性比110的好 但是是黑的 不太容易看清楚 110的那个碰到东西很容易就裂口了

如果不是残缺的那种,可以使用502胶水,再粗/细砂纸分别打磨,可以凑合下

网友:
旋翼头,桨叶夹,横轴,斜盘,拉杆,非官方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