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大神知道k-bar谷天rs4如何设定速

楼主(2024-08-26):
有大神知道k-bar谷天rs4如何設定速

网友:
k-bar陀螺没定速的!
原装的V-BAR才有定速!
你用代定速的电调,用电调的内部定速就可以了!

楼主:
我的K-bar都有定速的,因為是馬達沒有大齒,所以請教-下,好的知道了,謝謝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K-bar都有定速的,因為是馬達沒有大齒,所以請教-下,好的知道了,謝謝

没有大齿就是齿比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大齿就是齿比1:1

請教一下,有截圖嗎?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教一下,有截圖嗎?

我用的是FUTABA CGY750陀螺仪,K8定速界面还没用过,不过原理都是一样的,你说你之前用过K8定速,那肯定有齿比这一项页面可以设置啊,你把数字调整一下不就行了

网友:
现在都电调定速了,原厂白电调默认定速,红电调是铂金换壳

网友:
电调自带默认就是定速模式吧,只要遥控器把油门设置成一条直线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