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0628车床大拖板传动轴缺囗

楼主(2024-08-27):
不明白,请教,那传动轴贯通的缺囗有何做用,其它型号的车床也没有糟。

网友:
缺口配合走刀,丝杆配合车螺纹

网友A:
你说的是大丝杠上的那个键槽吗?带动一个伞齿轮(有内键),伞齿轮再带动横走刀丝杠(也就是中拖板丝杠,有一个拉手柄)。纵走刀和车螺纹是靠大丝杠上的螺纹带动开合螺母的。

网友:
一根轴顶两根用,即是光杆又是丝杆,即可走刀,又可挑扣。

网友:
中拖板纵向走刀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是大丝杠上的那个键槽吗?带动一个伞齿轮(有内键),伞齿轮再带动横走刀丝杠(也就是中拖板丝杠,有 ...

谢谢,你是翻修过0628的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