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牙套丝,请教。

楼主(2024-08-28):
需要在轴上用板牙套M10的螺纹,轴用车床的三爪卡盘夹持,轴外径车到9.6mm,板牙转动特别费劲以至于三爪卡盘都抓不住轴。求教问题出在哪儿了?

网友A:
一,轴头部带点锥度,=板牙和轴要成九十度,三,板牙时上点油,正转几下,再反转退回,再继续正转,反复几次

网友:
轴不长的话,可用台钻夹头夹轴,板牙平放台面上,用手转动台钻,板卜几圈,,这就成90度,不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轴头部带点锥度,=板牙和轴要成九十度,三,板牙时上点油,正转几下,再反转退回,再继续正转,反复几 ...

三点都做了。

网友:
那只能看看材料是不是太硬,扳牙太垃圾等等。

网友:
车床上用板牙,丝锥套扣时,三爪夹不住轴,连轴转的现象是普遍现象,套里扣也一样,不能靠紧三抓解决,只能改装台钳解决。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卡盘太小,加上轴太细,影响了夹持力。我的160卡盘需要很大力锁紧,不然M10扳牙时工件可能在卡爪上打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可能卡盘太小,加上轴太细,影响了夹持力。我的160卡盘需要很大力锁紧,不然M10扳牙时工件可能在卡爪 ...

感谢

网友:
都车到9.6了还板不动,不是料硬了就是牙钝了。
就是开出丝来,也有点偏小。
不如车床直接挑丝。

网友:
你换个新板牙,加点油试试,你的卡盘多大?

网友:
我一般大一点的螺纹(十几豪米以上)先粗挑几刀再用扳牙套扣。

网友:
我是80卡盘,10的根本夹不住,车床上套牙套歪了,只好先挂轮起牙再扳牙。

网友:
10以上的螺纹,只能说是个硬骨头,一般人搞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