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锁尾问题

楼主(2024-08-28):
s2尾电机烧了换了个新的,锁尾不灵敏了,翻的时候有些自旋,检查了飞控和连接处都没问题,有没有模友遇到这种情况的?怎么解决?

楼主:
螺距调的11.5度

网友:
我之前一樣,我把電條板換新的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电调MOS管烧了,得换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振动导致,不行就返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