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gx tx设置亚拓150x

楼主(2024-08-30):
如题,请问这个系统应该怎么设置陀螺仪感度?用飞行模式界面还是别的功能?

网友A:
亚拓150X原装的接收不支持elrs协议,你怎么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亚拓150X原装的接收不支持elrs协议,你怎么连接?

我这个是cc2500的,带s-fhss协议

网友A:
陀螺仪感度?150X好像没有单独调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仪感度?150X好像没有单独调节吧。

说明书上写的3d感度50,姿态感度-50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上写的3d感度50,姿态感度-50

在APP里面調,感度固定的,用两段开关切换自稳和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