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求助

楼主(2024-08-31):
测了下那个保险是断了 背面这几个元件不知道是啥 也不知道咋测 求助大佬。  去修电器的说修开关电源 直接拒绝....可能认为这玩意太便宜了

网友A:
R1\R2是贴片电阻,514表示51*10的4次方=510K.
D43\D44应是二极管,搜索RS1M应该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R1\R2是贴片电阻,514表示51*10的4次方=510K.
D43\D44应是二极管,搜索RS1M应该能找到。

感谢大佬!

网友:
其实淘宝有个功能就是那个拍照找商品。。。。

网友B:
自己换了它。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换了它。省钱

不修了。整了个通信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