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on600n tg55n改os91speed发动机全过程

楼主(2024-09-08):
首先,飞机需要买发动机输出齿为23t的版本,即齿比7.375,上600桨.刚买的发动机并不能直接安装,需要切轴以及对风扇座扩孔,原因是91发动机输出轴和55发动机不同.

风扇座出孔太小,需要用8mm钻头对其进行扩孔,55发动机输出轴非螺纹部分和91是一样直径,但螺纹部分不一样,唯有扩孔才能正常安装.

此时发现螺纹剩余太多,实际安装完全不可行,强烈干涉,需要将螺纹部分切至8-9mm长

之后拧上发动机自带的螺母,就可以顺利安装
但此时会发现安装后出现输出轴来回虚位

自行加垫片吧,除了发动机原装自带的金属垫片外,我加了两枚9.5*16*0.3尼龙垫片,实测两枚合适,不可多加,否则不适用于之后我自制的发动机座

之后开始设计发动机座,前后六次修改打样终于定型,发动机座我选择贴在侧板外侧设计安装,侧板中间用D6*M3*40mm铝柱两枚配合螺丝拧紧

然后是底部碳板,因为发动机更大,位置也和55发动机不同,底板必须重新设计

这是原装碳板临摹

前后改了三回最终定型,需要注意的是,碳板是根据哈托利992排气管设计的,不一定适用其他排气管,于是我在排气管绕桥处设计了四个孔,有必要时可以将桥切下,用四枚铝柱以及图示红色边的矩形碳板来当“万能桥”,以此绕过其他型号排气管会干涉的部位

基本完成了,剩下就是一些七七八八的小事,比如切风扇罩干涉部位,安装副油箱(91更耗油,副油箱一定程度上增加续航)
具体不详解

效果不错,等待试飞

首飞完成,动力不错,表现介于tg7.0n和小罗油550nimbus 之间。怠速震动600,2160转悬停震动却只有900,略感诧异.

网友:
求改装套件或者侧板、发动机座图纸

网友:
强,我要改,就改成OS91吃汽油了,动力应该跟OS55甲醇动力差不多,但续航时间要翻倍

网友(2024-12-30):
收或者定做此款发动机座、离合器风扇座、风扇、和底板,我个人觉得TG55N非常适合装15CC的汽油机,彻底告别甲醇机,
手上有两台TG55N都想改OS91然后烧汽油,目前只有一台700N改600N后烧汽油比较笨重,但像小金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