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子,关于fm遥控器问题

楼主(2024-09-09):
fm遥控器是不是晶体能匹配就可以使用,还是说这个遥控器是40m的只能用40m的晶体

网友A:
遥控器和接收机标称的频率必须对应上,他们的晶振的频率也得在遥控器和接收机标称的频率范围内。也就是40MHz的遥控器只能和40MHz的接收机一起用,他们的晶振也得是40.xxx,xxx的数值也得一致,同时还有发射晶振和接受晶振的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和接收机标称的频率必须对应上,他们的晶振的频率也得在遥控器和接收机标称的频率范围内。也就是40MH ...

晶振的频率有很多种,比如40.75或者40.85,只要开头是40都可以用在40m的遥控器是吧,

网友:
频段一样的可以用。比如40段的,后面带小数点的不管数字多少都可以用。但是需要发射和接受一致。另外就是别装错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