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机震动太大,飞控保护停转,请问怎么解决。

楼主(2024-09-12):
求助:电机震动太大,飞控保护停转,请问怎么解决。F4飞控,BF固件,请问怎么设置关掉这个功能。

网友A:
奖有问题的概率最大,其次电机动平衡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奖有问题的概率最大,其次电机动平衡不好。

电机不好,没装桨,有办法关掉吗,不让飞控保护

网友:
你试试自己做下电机动平衡。

楼主:
我还是想把那个关掉,有时候桨炸断一点是常态

网友B:
便宜电机,最近也买到,没有做动平衡,震动非常大。

电机震动大,是不能用的,飞起来声音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电机,最近也买到,没有做动平衡,震动非常大。

电机震动大,是不能用的,飞起来声音不对的

我遇到的是震动大停转了,这太危险,是不是BUG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遇到的是震动大停转了,这太危险,是不是BUG

那个震换那个

楼主:
不能保护,一保护飞机就掉下来了

网友(2024-10-21):
修改bf代码,关闭震动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