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蜗杆引起0618走刀挂轮的思考

楼主(2024-09-13):
一条100多年前的蜗杆,直径为3,长为40,螺距为4。

如果在0618上车削,走刀应该为4,超出了挂轮表。

走刀大丝杆螺距为3。

经研究,主轴和挂轮轴a的转速比为2:1,纵向走刀S为4时,推算如下:

装好挂轮测试一下:

由此又引发另外一个问题:上升螺旋角,经计算正切值约等于0.4246,查中小学数学用表得出上升螺旋角约23度。

如果用角磨机磨制,又再引发另一个问题,角磨片的厚度为2,是不是加大螺旋角就可以把螺距磨大一点,要达到4,螺旋角要再加几度?

网友:
请问楼主有artcam 8.1吗?能给一份不?

网友:
有点太深奥了,坐等答案

网友:
上数控车吧

楼主:
有雕刻机,但荒废10几年了,雕刻机不一定干得动

网友A(2025-07-01):
引用 楼主:
想给工件和角磨片加个冷却装置,网上查了一下,说角磨片的结合剂是树脂结合剂,不耐碱性且易被水/乳化液侵 ...

角磨电是个危险东西,厚的摩片容易崩碎,网上十多元买了一百片割片,三四片叠加,装上角磨机当磨片用,效果很好,又使宜又好用。串接个大圆磁盘绕线电阻,可以调速,有时需要慢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角磨电是个危险东西,厚的摩片容易崩碎,网上十多元买了一百片割片,三四片叠加,装上角磨机当磨片用,效 ...

我不敢几片叠在一起。调速我用自耦变压器调压器降低电压,降低了电压也降低了磨削效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敢几片叠在一起。调速我用自耦变压器调压器降低电压,降低了电压也降低了磨削效率

几片叠加好用安全,磨片厚崩裂危险,割片薄,几片加一起,坏了,也只坏一片,而且割片强度高

楼主:
角磨机就是危险工具,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