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节5号电池的控改锂电 不低电量报警

楼主(2024-09-17):
若干用多节5号电池的控,  供电不爽
1) 若你用一次性电池是不划算的, 且控其实挺耗电
2) 用镍氢充电电池放久了就没电了.  (另外感觉镍氢充电电池电量有虚标)

对于4节1.5V, 你可以用2S锂电,  但其实1倍以上的功耗被线性稳压发热消耗了.
改用1S锂电, 控要低电量报警, 报警声很烦人. 下面就通过改采样电阻, 解决这个问题

一般3.3V的单片机读取电压(8V-12V)必须通过分压采样电阻, 改变电阻值就可以欺骗单片机, 不再低电量报警  (当然这样改了, 控(如 GT3B) 显示电量也不正确, 不过也有比例关系, 你要自己有数)

1) i6s  细看第2图的黄字

当然 黑外壳的i6的也可以改, 其上端采样电阻为10K, 改为4.7K

2)  mc6c
'

3)  FS 枪控 gt3b (这要用8节5号电池, 可改2S锂电)

最后, 你再改下电池仓

网友:
可以看看我的,还带图传的哦!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81333

网友A:
我改了以后,再加一个升压模块,锂电池可以放电到2.5v控还正常工作,不然的话放电到3.6v就不行了,大大延长工作时间

网友B:
改的多麻烦,买两节铁锂的5号电池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改了以后,再加一个升压模块,锂电池可以放电到2.5v控还正常工作,不然的话放电到3.6v就不行了,大大延长 ...

小心锂电过放鼓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的多麻烦,买两节铁锂的5号电池就行了

你可以用2S锂电,  但其实1倍以上的功耗被线性稳压发热消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