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过古天S1的吗

楼主(2024-09-19):
如题。有玩过古天S1的吗?据传可以在小空间的室内稳定悬停。到户外三四级风能飞吗?

网友:
这风速还是别飞了,4级风一米左右的考证用多轴很难飞了,大疆t20左右的差点刮电线上,2s动力……还是选个无风的天气飞吧

网友:
自稳模式不管什么机子都不扛风的
要在外面飞就只能3D

楼主:
有亲身玩过古天S1的,怎样对频?

楼主:
都是某宝购买的古天S1,配置两块动力电池,一个是模型到家是直升机上安装一块,另一块在包装箱,这架模型无需对频直接能飞。另一个,两块电池都在包装,直升机本身没有,安装电池后,不会对频,操控遥控器,模型没反应。不会对频。有玩过的,给讲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某宝购买的古天S1,配置两块动力电池,一个是模型到家是直升机上安装一块,另一块在包装箱,这架模型无 ...

找谷天淘宝店,问客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某宝购买的古天S1,配置两块动力电池,一个是模型到家是直升机上安装一块,另一块在包装箱,这架模型无 ...

看这些评论,自己千里之外都瑟瑟发抖,希望不会出现飞机伤人事件

现在科技进步是好,S1确实可以一步到位,悬停,基础3D,K110四级风也能飞,3D模式,
但动力太猛,没有航模基础知识就玩这种暴力机子,自己和身边的人危险系数要比K110 入门高很多

网友:
b站搜谷天s1,教程很多

网友:
【谷天 Goosky S1 夜飞 -  Lotte Chawanagon】

网友:
【谷天 GOOSKY S1 飞行】

网友:
3D机动力猛,5级风都基本没有问题,转速拉上去就行。S1只用2S,还是S2的3S潜力多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