羽翔F280问题

楼主(2024-09-19):
F280才到手,试飞时发现打副翼飞机会有其他方向的偏移,很不稳定,打俯仰就没有这个问题。拆掉旋翼后仔细观察十字盘发现,打副翼十字盘左右摆动时,后面的球头(图片红框)会在主轴两侧大幅摆动。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打副翼时飞机姿态很不稳定的原因。为了对比,又把另一架飞机拿出来试了下,打副翼时十字盘后面的球头严格在主轴中心线上转动。看来是我手上这台F280十字前后方向不在一条线上。不知道这个是个体问题,还是设计问题盘?

网友A:
这玩意没十字盘导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没十字盘导轨吗

有导轨的,在十字盘前面,厂家说是正常的,无语了

网友:
舵机不行吧

网友:
应该是后方的十字盘导轨间隙比较大造成的,这类导轨跟升降球头的分开的设计我还是比较喜欢的,我刚买了个F09的十字盘改130X,因为是120度的十字盘,130X是140度的并且主轴是4MM的130级,同级别的主轴都是3MM的,F09算是M2,250级别的飞机了